MACH控制 简易控制箱电路

楼主(2014-02-21):
Dear all:
   使用2年时间,MACH3让我从零件设计到加工过程,有了飞跃的技能跳跃.

上圖:

MACH控制

MACH控制

网友A:
顶楼主详细介绍下,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详细介绍下,一起交流!

电控部分清单分别为:

mach3双并口控制卡  一块

10A 24VDC电源    2件

2A 5V DC电源   2件

5A 步进电机驱动器  3件

86 步进电机   3件

交流接触器  2件

中间继电器   2件

2P 60A 空气开关  1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控部分清单分别为:

mach3双并口控制卡  一块

请问这套电控成本多少

网友A:
双并口的接口板?不如两块接口板?

网友C:
楼主还要考虑抗干扰问题,最好加些磁环和电源滤波器,使用屏蔽线,要不总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要考虑抗干扰问题,最好加些磁环和电源滤波器,使用屏蔽线,要不总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感谢城市浪人  指点  后期会加装3PCS 10A的滤波器

后期还会加装 三轴 光电开关 做限位和原点;

已经将普通拉杆主轴改装成气动拉刀了(在原有的主轴上进行修改)。

哪位高手如有MACH3自动换刀相关的技术资料,烦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并口的接口板?不如两块接口板?

duanyz   双并口控制板意思就是,一块控制板上有两个并口。

可以扩展更多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套电控成本多少

gechenghao

整机改装  传动和电气控制

6000RMB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duanyz   双并口控制板意思就是,一块控制板上有两个并口。
楼主那个改好的主轴也放上来学习下啊
双并口的跟两块接口板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