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A电调无BEC输出,发现烧了两个元件

楼主(2014-02-21):
60A的电调,用其他的bec供电后发现其功能,都是正常的,两个元件烧掉了,一个是TPC 8109  6:13 另外一个元件是其旁边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8109是什么功能的,能不能用7805代替啊?有大神知道该怎么修吗?图片放大后有细节,PS打不开,只好用绘图工具了,上面有正负极的输入输出,大神帮忙!

还有一个电机的加长轴弯了,有谁知道该怎么校正一下?

楼主:
引脚接法是按照颜色一一对应的,或者有谁有相关的元件没坏的电调,我出邮费买一个啊!

网友:
不能用  7805代替好像

网友:
百度一下:P型单通MOS管,  飞兆(Fairchild)的4425,4435都可以替换,Vishay的也可以
另外一个应该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貌似一个稳压芯片一个二极管

网友:
电源芯看不到图

网友:
大的那个是电源芯片  小的不太清楚  上面是什么字

网友:
轴弯了换

网友:
8109是P沟道MOS管,边上那个是PFET Buck Controller 型号是LM3485MMX 丝印是S29B,这种拓扑的DC-DC损坏,关键检查肖特基二极管,MOS管和S29B

网友:
肖特基用SS3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