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如何链接摄像头,摄像头须单独供电不

楼主(2014-02-21):
OSD如何链接摄像头,摄像头须单独供电不,看了泡泡大师的APM视频教学,感觉比NAZA好玩,但有些链接不懂,如何MINI OSD 链接摄像头的教学图片请发给我,用APM玩图传是否可以,或穷人版OSD,单独加,这两个效果那个比较好,貌似APM MINI OSD 便宜

网友A:
APM OSD是连在数传上的,要改线才能数传和OSD共用,网上有教程,X宝上也有成品线。摄像头和图传并联供电或者从图传上的摄像头供电口接摄像头。

摄像头接在图传上,左边5PIN的插头从左至右依次为黑,红,黄,白,绿;黑(-)红(+)为摄像头供电,黄色为视频信号白绿为音频信号。右边2PIN的黑线红线为电源输入,大部分图传发射机支持7-16V的宽幅供电。直接用3S电池供电就行,最好还是给图传加一个DC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OSD是连在数传上的,要改线才能数传和OSD共用,网上有教程,X宝上也有成品线。摄像头和图传并联供电或 ...

GANXIE感谢,找到成品了,成品简单,线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