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电池问题

楼主(2014-02-21):
我买了一块腾龙的控电池,3s的,第一次充电 发现在充电时 电池外包装皮 会涨起来,这个属于正常吗?不会爆炸吧!

网友:
电池质量不好,找商家

网友:
你充电电流多大啊,控电悠着点哦

楼主:
酱吻盐发表于2014-02-21 14:42:48
你充电电流多大啊,控电悠着点哦
1A11.1V

网友:
1A充电电流有点大,估计充电不当,用平衡充即可,鼓起来的电池赶紧要求商家换。

楼主:
hangzhou163发表于2014-02-21 21:20:03
1A充电电流有点大,估计充电不当,用平衡充即可,鼓起来的电池赶紧要求商家换。
那应该用多少付充电才对呢?

楼主:
我用的B6充电器充电的啊!我现在已经联系商家 他们让我邮寄回去 他们做检测后 才能确定是否给我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多少付充电才对呢?

新手同问

网友:
B6充应该没问题的(不知道电池容量多大,充控电应该没问题)。其次,电池退回商家时不要说自己如何充的,或怀疑自己充电不当,只要说自己使用过N多个锂电,只有这个锂电使用没多久就鼓了,一定要求换一下即可。

楼主:
hangzhou163发表于2014-02-22 07:46:27
B6充应该没问题的(不知道电池容量多大,充控电应该没问题)。其次,电池退回商家时不要说自己如何充的,或怀疑自己充电不当,只要说自己使用过N多个锂电,只有这个锂电使用没多久就鼓了,一定要求换一下即可。
非常感谢!我回头就这么说

网友:
控的工作电流不大的,锂电鼓起来后,一般也不会发生你说的“爆炸”(当然,炸的可能性比没鼓起来的要大),但可能会越鼓越大,如果电池仓内位置比较经凑,不断鼓起来的电池因为体积不断增大,有可能会装不进去,或者勉强装进去了,但会把控的外壳撑变形。当然鼓起来的电池,应属于质量问题,对电池本身的性能、容量和使用寿命,都是会有影响的。

楼主:
hangzhou163发表于2014-02-22 11:11:23

控的工作电流不大的,锂电鼓起来后,一般也不会发生你说的“爆炸”(当然,炸的可能性比没鼓起来的要大),但可能会越鼓越大,如果电池仓内位置比较经凑,不断鼓起来的电池因为体积不断增大,有可能会装不进去,或者勉强装进去了,但会把控的外壳撑变形。当然鼓起来的电池,应属于质量问题,对电池本身的性能、容量和使用寿命,都是会有影响的。
我现在已经放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