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飞控时接收机是否设置失控保护的思索!(续:apm在X-Plane中实测)

楼主(2014-02-21):
昨晚熬夜到2点在xplane中用PT60遥控飞机测试了一下 ,

整理一下测试流程和结果:
1、接收机8通道接飞控8通道(固定翼与四轴的模式切换通道不一样,四轴是5,固定翼是8),遥控8通道控制飞控飞行模式。
2、对接收机设置了失控保护,设置内容如下,油门-100%,其他三个主通道置中0,其他辅助-100%。
3、在missionplan中设置了手动模式、自稳模式、直线A模式的pwm值,其他模式没有设置。
4、在missionplan中设置油门(3通道)pwm值小于950启动失控保护,飞控自动切入返航模式。
4、在missionplan中设置home坐标。
5、飞机以手动模式起飞,然后切换至自稳模式,拉高至100米。
6、关控,飞机切入直线A模式。没有返航。结果说明一下几点:a、接收机失控保护后3通道pwm值没有低于950,导致飞机未切返航;b、接收机失控保护后8通道pwm值刚好为直线A模式的值(设置失控保护时设定的值),导致飞机切入了直线A模式。
7、开控,接收机停止失控保护,回复正常遥控输出信号。飞机转入稳定模式飞行。
8、(比较暴力的测试)拔掉了apm飞控输入端三通道的信号线,飞机盘旋几秒后切入返航模式并开始返航。插上拔掉的信号线,飞机又切入稳定模式。分析:拔掉3通道信号线,pwm值肯定小于了设定值。导致飞控按照预定失控保护设置切入了返航模式。
9、重新在missionplan中设置油门(3通道)pwm值小于1200启动失控保护,飞控自动切入返航模式。
10、遥控油门杆拉到很低的位置时,飞机启动失控保护切入返航模式。

疑问:
以前测试时,关控飞机就能切入失控保护然后返航。当时从未设置过接收机失控保护,飞控油门失控保护值设为950(好像记得是这个值)。疑问如下:a、接收机如何关闭失控保护功能;2、怎么设置接收机失控保护时,油门通道输出值小于-100%(设置失控保护时油门杆已经拉到最低了)

网友:
回你第二个问题,先设置油门量程,把量程最小值调的比正常还小,此时设置失控保护,关控后接收机的油门值就是刚才那个最小值。然后再把油门量程调整为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a、接收机没有所谓的打开或关闭失控保护功能,只是收不到发射端信号时各输出保持什么状态而已;
2、在控的失控保护中设置油门保持多少量,一般设置可超出+-100%的,如-125%。
如果失控保护油门最低真是只能调至-100%,也就说失控保护的油门输出和你油门杆最低位相同值,如果简单的调高APM的失控保护的油门阀值确实会出现最低油门杆时触发APM失控保护。
解决方法是:1、在控的大小舵量设置中减小油门舵量如-90%-+90%;2、控的失控保护中设置油门最低-100%;3、重新校正各电调油门行程;4、调整合的APM失控保护阀值

网友A:
老兄用的是XPlane10 ?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时油门杆已经拉到最低了,
还要把微调也拉到最低。
天7的话,可以拉到900。

网友:
失控保护在控上不用设置的,直接在MP里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用的是XPlane10 ?

网友:
请教下APM连接XPLANE问题 一直搞不明白 就是模拟器链接成功后 油门跟方向曲线那里没输出 不知道你是如何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