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精灵2的遥控器里控制云台俯仰的那个电位器能换成其他的旋钮么?

楼主(2014-02-21):
请问大师,精灵2的遥控器里控制云台俯仰的那个电位器能换成其他的旋钮么?

网友:
不懂!是換旋扭硬件還是.....

网友A:
可以,我就把它换成5K的推拉电位器,那样控制摄像头的仰俯更直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就把它换成5K的推拉电位器,那样控制摄像头的仰俯更直观些。

请问楼上大师,有这种电位器的淘宝链接么?还有接线应该怎么接?跪谢

网友:
称不上大师,一起探讨一下吧。
某宝搜“直划推拉电位器”,长的短的、国产进口的多的很,只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阻值接近5K就可以了。
先打开遥控器,把线路板靠上面的那个电位器焊下来,在原来的引脚位置焊上一根三芯线(舵机线也行)引到遥控器外面(可借用蜂鸣器的孔)。
接着把焊在电位器中间的那根先焊在推拉电位器的滑动端,另外两个随便焊,要是滑动方向和摄像头的仰俯相反,只要把外接的电位器旋转180 。
随后用双面胶把电位器固定在遥控器你认为最顺手的位置就完工了。
友情提示:没工具、没经验的,请谨慎!最好请人帮忙,硬件改造有损坏设备的风险!

网友:
换个旋转电位器应该也行!

网友:
旋转的就挺好用了,干嘛要改来改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