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连接Mission planer 解决方案

楼主(2014-02-21):
前一段时间手上的APM2.52突然不能够连接Mission planer,论坛上也见到不少模友遇到这个问题,使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PESI芯片的3.3v输出引脚的电压为零,于是在网上淘了几片TPS79133DBVR芯片,但是换上以后仍然是电压输出为零,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今天索性找了一个AMS1117-3.3V电源模块接了上去,结果问题立马迎刃而解,地面站连接成功!改动方案如下(比较难看,不过电源模块为800MA的,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烧芯片啦)

电源芯片放在了板子后面

启动成功

网友:
不错~~~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小问题~~搞死人~

网友:
天哪我昨天刚刚发回卖家那里。他说要返厂修。他现在没有货最少下个星期。。。

网友:
这种的帖子,必须要定一下

网友A:
怎么弄的 烧了3.3V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 烧了3.3V的电源?

同问??

网友:
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 烧了3.3V的电源?

貌似是我直接把舵机云台接到了APM上,接着就连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我直接把舵机云台接到了APM上,接着就连不上了

接哪边了? 接在飞控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端不能乱接  只能承载很小的电流  就是接收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哪边了? 接在飞控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端不能乱接  只能承载很小的电流  就是接收机什么的

上边的云台引脚处

网友B:
请问模块和飞控的几个焊接点能不能给个图看看。不太清楚焊哪几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模块和飞控的几个焊接点能不能给个图看看。不太清楚焊哪几个点、

模块的3.3v输出端连到红圈圈起来的那个焊点,模块的输入端随便找个5v和GND连上就行

网友C:
LZ不看APM官方的说明的么,云台舵机必须独立电源,不然小则掉电压循环重启,大则烧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看APM官方的说明的么,云台舵机必须独立电源,不然小则掉电压循环重启,大则烧电源IC……
来自安卓客 ...

看了 脑袋一发热……悲剧了

网友:
云台舵机输出端是5V输出,在3.3V的前级上,与烧3.3V模块没有关系,问题的本质是TPS79133输出能力太低了,只有1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的3.3v输出端连到红圈圈起来的那个焊点,模块的输入端随便找个5v和GND连上就行

万分感谢。

网友D:
这个东西好像耐温太低  焊了了4个 烧了4个  真伤心   烙铁下去就烧了

网友:
我插   我直接把3.3稳压焊上去了  能用了

网友E: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怎么解决?

接线图看一下

网友E:
可不可能是APM固件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好像耐温太低  焊了了4个 烧了4个  真伤心   烙铁下去就烧了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重新买了个A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能是APM固件的问题?

插上电源后 电调不响   估计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大神能问个3DR的问题么,两块数传接电后绿灯常亮,但就是两者无法连接,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电源后 电调不响   估计是供电的问题

但是我连上电源,可以通过遥控器驱动单个电调。说明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重新买了个APM。

呵呵  我计划返厂  让店主看看怎么能修好  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计划返厂  让店主看看怎么能修好  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钱

那就返厂看看吧。个人而言,修过的飞控我也是不大敢再用来飞多轴了,降级给固定翼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返厂看看吧。个人而言,修过的飞控我也是不大敢再用来飞多轴了,降级给固定翼用。

额   好吧   但是回来我还是计划上六轴

网友(2014-03-24):
引用 楼主:
模块的3.3v输出端连到红圈圈起来的那个焊点,模块的输入端随便找个5v和GND连上就行

成功修复,感谢。

网友(2014-05-09):
这个外接稳压模块的方法到底能来能用啊,看了办天都看不出个所以然,哈哈。

网友:
收藏一下,或许以后用的到。

网友:
APM的相关知识统统收藏学习!

网友(2014-12-02):
大哥可否看一下你修复3.3V的大照片啊?小照片有点看不清楚  我的APM2.6 3.3V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