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naza v1的信号灯 能知道gps搜到多少颗星

楼主(2014-02-21):
一直都好好的 这两天gps模式起飞后就乱飘 是不是搜星不够啊

网友A:
三颗红灯,少于5星
二颗红灯,少于6星
一颗红灯,少于7星
没有红灯,大于7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颗红灯,少于5星
二颗红灯,少于6星
一颗红灯,少于7星

网友B:
那么,GPS模式飞行的话,有几颗星比较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GPS模式飞行的话,有几颗星比较安全呢?

当然是7星以上才安全。这还用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颗红灯,少于5星
二颗红灯,少于6星
一颗红灯,少于7星

三颗红灯,少于5星
二颗红灯,少于6星
一颗红灯,少于7星
没有红灯,大于等于7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