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显示器

楼主(2014-02-21):
请教大家个问题呢,  大家都用什么显示器,看了好多帖子,大家都用的是一个模子的显示器,它们有们有区别,给何推荐好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分集接收 。我刚买了还没有测试效果。
楼主和我一个想法一个接四叶 一个接平板,别忘了有测试结果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哦

网友:
两个天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效果好不好呢~~

网友:
要是5寸的显示器有1280*720的分辨率就好了,还要高亮度强光可看IPS屏

网友:
不同牌子的屏颜色是不一样的    很正常     好比同品牌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不同生产批次  用的屏都是不一样的  显示当然也有差别

网友:
我用的与你一样,7寸 一体显示器 高亮450cd 航拍FPV液晶屏 内置电池 双接收 雪花。挺好的。

网友:
富威德的几钱可以买的呢?

网友A:
我的是爱图仕显示器

网友B:
安卓 usb视屏采集卡 + 7寸平板.

网友:
我的是7寸  1024*600  分辨率   不知楼主双天线是干嘛?

楼主:
大疆 图传蘑菇头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爱图仕显示器

朋友  你显示器的电源接哪里了?看不见呀,我淘宝搜了一下你的显示器,好像就得配原装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你显示器的电源接哪里了?看不见呀,我淘宝搜了一下你的显示器,好像就得配原装电池

还有一个插口的、电池是7.20V、接电源是12V请看红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插口的、电池是7.20V、接电源是12V请看红圈的地方

哪里找7.2V的?   原来显示器的电池都是3S  11V  的,    图传也是11V的     您的是怎么接的   单买了一块? 还是用降压模块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多少钱啊?楼主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插口的、电池是7.20V、接电源是12V请看红圈的地方

来个连接,直接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找7.2V的?   原来显示器的电池都是3S  11V  的,    图传也是11V的     您的是怎么接的   单买了一 ...

这种显示器有两种供电模式、一种是电池7.20V一种是直接12V就可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409763310
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 usb视屏采集卡 + 7寸平板.

安卓能用USB采集卡了?驱动用什么?上位机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