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无法连接谷歌卫片。找到个笨办法解决!!

楼主(2014-02-21):
三台电脑装的mission planner都无法连接谷歌卫片,开始以为是被墙了,买VPN、穿自由门、剥洋葱均没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装了APM mission 2 ,能连上谷歌卫片,这下基本断定是软件兼容性问题。
正好还有台古董电脑,装的XP,装上mission planner,ok,顺利连上谷歌卫片。
按照这个思路,我在本子上先装vm虚拟机,再在虚拟机里面装xp,再装mp,ok,顺利连上。目前就这样凑合用用。期待高手解决这兼容问题。

楼主:
我前三台电脑都是装的win7,32位64位都有。

网友A:
我的也WIN7 64开始也不显示。。各种找原因。后来无意间拉近地图就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WIN7 64开始也不显示。。各种找原因。后来无意间拉近地图就显示了。。。。。

win7里面,我是有些区域能显示,旁边区域就很模糊。都是在重庆主城区,模糊的位置还是中性城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里面,我是有些区域能显示,旁边区域就很模糊。都是在重庆主城区,模糊的位置还是中性城区。

图片原因  谷歌有些地图是拼接的  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原因  谷歌有些地图是拼接的  很明显

应该不是拼接的原因。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要等GPS收到信号了才能显示出来,改天你可以拿着原来不能显示地图的电脑和飞机一起出去试试看 只要GPS定位了,地图上就会有内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7里面,我是有些区域能显示,旁边区域就很模糊。都是在重庆主城区,模糊的位置还是中性城区。

我俩遇到的问题一样能拉到一定比例,但一直就模糊了,永远不会清晰

下载离线地图也没法!

看样子应该就是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估计又是ghost系统惹的祸吧
我就是win7 64

网友:
顶起 我也是WIN7 64位 正版的系统 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俩遇到的问题一样能拉到一定比例,但一直就模糊了,永远不会清晰

下载离线地图也没法!

是的啊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要等GPS收到信号了才能显示出来,改天你可以拿着原来不能显示地图的电脑和飞机一起出去试试看  ...

嗯,大侠说的是对的

飞控正常工作3D FIX后,google的卫片就能任意放大打开了,哈哈哈哈,,这很愉快

目前测试电脑为surface pro+win8.1 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大侠说的是对的

飞控正常工作3D FIX后,google的卫片就能任意放大打开了,哈哈哈哈,,这很愉快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