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困扰

楼主(2014-02-21):
请教大家个问题,带显示器视频,飞机上升的时候出现的雪花,正常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160

网友A:
电压不稳的缘故

网友B:
肯定不正常

网友C:
图传单独供电。

网友D:
电压不稳的话,加个稳压模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图传单独供电,3S12V即可,我先前用的2S7.4V电,上升10几米就有雪花,(因为摄像头需12V)后改3S12V,问题解决了。

网友F:
电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