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终于稳定飞起来了.脱控3秒.不容易呀.泪奔

楼主(2014-02-21):
自己入魔自己装的450.附近没人指点,瞎折腾了几次.
第一次离地一尺秒炸.原来是陀螺反了,那时还没玩过模拟器.炸的不冤枉.
第二次离地一米,也差点炸了.原来十字盘不能大概瞄一眼有没有平.而且舵机行程不一致,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时候十字盘一点也不平.幸好带了保护架.
第三次,终于知道该买个十字盘调平器了.也调了舵机行程,在最低,中间最高位置都是调平的.一次搞定.飞了4块电池.真舒服.
发现几个问题.
1.尾管一定要前后都缠一圈胶布再锁螺丝,要不然尾轴会转角度.
2.螺丝胶还是得一颗颗的检查.飞了几块电池发现有几个螺丝已经松了几圈了...
3.有副翼真的比无副翼贼,不太好控制.

网友:
同是新手,顶一个!

网友:
我也是新手,共同进步。

网友:
脱控3秒很简单。。。

网友:
赶紧入无副吧

网友A:
场地大脱10秒都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场地大脱10秒都简单!

不离地脱10年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地大脱10秒都简单!

脱控3秒也好不容易了.我是说大概1米5正方范围内.场地大,10秒应该没问题,不会栽到地上的.

网友:
不错,典型的新人经历,和你感受很相近,共同加油吧

网友:
调的完美的机子特舒服

网友C:
同样这么走过来的顶一下吧,不容易,从有副翼到无副翼,只有度娘才是我的导师。问群里的高手,偶尔会有好心人答复一下,高手基本上都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我了个去,还是自力更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这么走过来的顶一下吧,不容易,从有副翼到无副翼,只有度娘才是我的导师。问群里的高手,偶尔会有好心 ...

没人指点靠自己摸,真的难搞.
不过装过一次.下次就知道重点了.
有时间一起聊聊呀.

网友:
偶也是新手,烦死平衡翼了,每次炸都弯要扳直,扳多了弯弯曲曲,看了都别扭

网友:
帮顶一下,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坑是越跳越深,情是越来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离地脱10年也不是问题.

那就一万年吧,等它一万年,回到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