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头换银头 ~

楼主(2014-02-2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2MDMzODE2==.html

试试银色头子 ~

之前的黑头!

更换后的头子!

网友:
看来,板凳也必须是我的了~~~ 大侠,我翻了下你最近的帖子想找你的480循环螺距和螺距油门曲线的信息,都没有找到~~可否告知一二~   先谢过了~~!!!

网友:
也喜欢银色,因为接近铝材的本色,不像黑色有损伤后露白比较明显。

网友:
厂家的广告照片不如你强

网友:
我感觉还是黑色好看一点!

网友A:
阳台侠,你的旋翼头拉杆我看已经完全上紧了,可否请教下你的十字盘连杆长度和旋翼头连杆长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啥牌子的头子

网友:
我也弄一个

网友:
低一次看阳台侠飞无副翼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台侠,你的旋翼头拉杆我看已经完全上紧了,可否请教下你的十字盘连杆长度和旋翼头连杆长度分别是多少?? ...

  感觉这款FY的 FBL 正反连杆(39mm)稍长了点! 目前装上后 十字盘连杆是~39.45mm   旋翼头连杆是~54.85mm    均测连杆的最大外围尺寸!

网友B:
这换来换去的是要闹哪样啊

网友C:
飞行无区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换来换去的是要闹哪样啊

   捣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无区别的吧?

手感无变化! 但这款是大轴承版的桨夹(4*8*3和4*9*4以及F4-9的推力轴承)! 常见的是两颗4*8*3和F4-8 的推力轴承!  横轴稍长一点! 更耐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无变化! 但这款是大轴承版的桨夹(4*8*3和4*9*4以及F4-9的推力轴承)! 常见的是两颗4*8*3和 ...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