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Futaba t8fg连接模拟器?

楼主(2014-02-21):
我现在Futaba t8fg遥控器,想在电脑上模拟训练下,我搜索论坛上说要准备一个线和一个加密狗,可是有的又没有。。

现在糊涂了。。请问如果要用模拟器进行训练,怎样操作呢?谢谢

网友A:
买个模拟器,里面带光盘(软件)加密狗、数据线及转换线,安装软件,把狗插入电脑USB口,转换线插控教练口,再用数据线把狗和转换线连接---OK。当然还要设置。结论:买一套就行了。

网友B:
必须要有加密狗,这钱是省不了的。没多少钱,连光盘、数据线、带加密狗,几十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模拟器,里面带光盘(软件)加密狗、数据线及转换线,安装软件,把狗插入电脑USB口,转换线插控教练口 ...

谢谢。。有不有TB的关键字呢?就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有加密狗,这钱是省不了的。没多少钱,连光盘、数据线、带加密狗,几十块而已。

谢谢。。有不有TB的关键字呢?就加密狗吗?

网友A:
模拟器,大概12合1以上的,50左右。找个信誉好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不有TB的关键字呢?就加密狗吗?

最新G6.5模拟器全中文 XTR 凤凰4.0在线升级联机版 G6 G5 四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大概12合1以上的,50左右。找个信誉好的就行。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G6.5模拟器全中文 XTR 凤凰4.0在线升级联机版 G6 G5 四轴等

谢谢了。我去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