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问题

楼主(2014-02-21):
控电放点过多,再次充电会引起
电池
外包装皮膨胀吗?

网友A:
只要遥控器报警提示控电电量不足时,就应该换电池,不要再长时间继续飞了。对电池到问题不大,而是极易因电量不足导致失控炸机。

楼主:
那现在电池外包装已经鼓起来了,还能继续使用吗?再次充电会有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