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的困惑?平时用什么焊接?

楼主(2014-02-21):
各位模友平时都用什么焊接那。最近做模型。车铣从来没难住过。可遇到模型连接时 问题重重。首先遇到的是铝件链接。信信满满买了一大堆铜铝焊条。铝焊条。可融化链接效果并不像网上讲的那样平滑。表面氧化的厉害 。而且分铝材质。后来又使用铜模。可铜的价格大伙也知道。本来很简单的东西。档次是上去了。就如同用黄金做的坐便器一样。只好又改成铁料 ,使用电焊机。可电焊机堆焊的大屎坨实在是没法形容。件本身不大。电焊完后没法形容。用黄铜气焊倒是能好些。可咱的小屋又不是工厂。放两个大气瓶实在是危险。『我用的是融化首饰用的汽油焊机。工件超过手指大散热快温度就上不去了。』至于其他的什么co2 。氩气 。价格好像也不是亲民价格。能配备齐那么多专业设备就不是一般个人承受的起了。论坛上的网友好像都在围绕制造机床工具方面。那制造完成后。该发挥机床威力时。没有难题了吗???比如连接。焊接???

网友:
车铣都难不住你,那二保焊,氩弧焊,点焊机等也不是问题,比车铣机便宜多了

网友:
电焊电流小了才会焊高溶不透,两个选择1加大电流,2减小焊条直径,如果有气焊可以考虑铜焊用硼砂加废铜丝。条。甚至铜块都行。  铝焊要是业余的没必要学,如果是非要自己焊不可的东西就买专业的铝焊条跟铝焊粉,或者有条件买台交流氩弧焊用普通铝电线就能用,切记铝焊焊接工件表面一定要非常干净。

楼主:
车床铣床经常用。不能为几十个个链接的件在再去买个二保焊,氩弧焊,点焊机什么的吧???一年也不定用上几回。电焊机有一个。可焊接小活不行啊。做模型不就是要看上去精致些吗。

网友:
到我这儿来吧,焊机管够,应有尽有,保你爽。

网友:
氩焊是王道。

DIY家用必备,我已经上马了。

网友:
连接有很多种方式哦  焊接 铆接 螺纹 胶水 捆绑...........搞不好不用焊的也可以的

网友:
焊件用玻璃绵包住,漏出焊接部位,用黄铜焊,黄铜熔点低一些,用焊枪烧热工件,,加热到亮红色。你那种汽油焊本身就是不适合大零件焊接的,铁料还是用电焊吧,你说的屎陀估计是你不会焊吧,一般都是鱼鳞状微微突起,想好看就用角磨机磨磨

网友:
电焊练练,焊的就好了

网友A:
1MM的不锈钢板用直流机焊的

网友:
氩弧焊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M的不锈钢板用直流机焊的

你这个上面的字怎么弄上去的啊

网友:
   氩弧焊机交流焊机都配备了,各有千秋,2mm以下氩弧焊的好2mm以上电焊的效率高,焊接变形是最头痛的东西。所以做东西始终告诫自己为了美观和减少废品尽量缩小焊接量,当千辛万苦的东西被焊接变形的惨不忍睹的时候身心变化是这样的,跳楼的心都有了,你懂的大家都懂的。气焊我不会也从来不考虑,铝焊更是高手的事,认真定位自己脚踏实地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的不锈钢板用直流机焊的

解放汽车头,还有船锚,厉害

网友:
DIY我让我氩弧焊优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上面的字怎么弄上去的啊

用6MM的电锤钻头磨的小錾子打的

网友C:
原来用焊条,现在用二保焊觉得就老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MM的电锤钻头磨的小錾子打的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焊条,现在用二保焊觉得就老好了。

二保焊是啥?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保焊是啥?求科普

二保焊飞溅大,烟大,不适合家用。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D:
氩弧焊.....也能焊铁吗?都看他们焊不锈钢防盗罩的

网友:
谢楼上两位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也能焊铁吗?都看他们焊不锈钢防盗罩的

氩弧焊能焊铁、铜、不锈钢、铝、等绝大部分金属,不明材料取母材做焊丝也可施焊,当然有些金属的可焊性较差需要复杂的焊接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氩弧焊能焊铁、铜、不锈钢、铝、等绝大部分金属,不明材料取母材做焊丝也可施焊,当然有些金属的可焊性较 ...

感谢回复,求:哪里能有相关教材啊?先谢了

网友:
改黄铜用锡焊,简单,想结实用铜焊!

网友:
二保焊,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