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飞控起飞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今天组好一个四轴,在办公司加配重限高,起飞高度只有20cm,执行掰杆动作,还没有等我推油门就直接停转,再尝试掰杆,电机有反转的趋势,有绳子拉住,要不直接就翻了,尝试了五六次都重复以上两种情况。本人也玩了三四年的航模了,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1、做好电调较准。
2、naza解锁后在10%油门以下会认为是无油门,几秒后会自动重新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好电调较准。
2、naza解锁后在10%油门以下会认为是无油门,几秒后会自动重新加锁。

油门校准是一个一个的单独校准还是四个一起校准好?
就是因为我推油门瞬间就不转了,所以我才发帖问问高人,我推油门解锁后,回中位,推油门这个过程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校准是一个一个的单独校准还是四个一起校准好?
就是因为我推油门瞬间就不转了,所以我才发帖问问高 ...

当然是最好四个一起校准,我就是因为一个一个电调校准,导致起飞即翻,损失了五六只桨

网友:
有可能是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最好四个一起校准,我就是因为一个一个电调校准,导致起飞即翻,损失了五六只桨

那我在重新校准一下
为什么会停转呢?只有连续执行掰杆动作好几次都没能起飞

网友C:
如果你感觉还是自己的问题,那就只能说明是设备问题,建议返厂。
但看了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将电机顺序搞错了,要不就是没按规范操作,一接电就解锁要飞了!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校正的没?我的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感觉还是自己的问题,那就只能说明是设备问题,建议返厂。
但看了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将电机顺序 ...

一上电解锁他飞就好了,一上电解锁就软了,才是我发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