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Kbar尾巴如何调试? 求解!!

楼主(2014-02-21):
锁尾模式跟非锁尾模式都一样
.
拨
遥控器
游戏杆
,
舵机
只能往前不能回复到起始位置
,
该如何解决呢
?
求解
!!

网友A:
我猜你选错了舵机种类了,你舵机是啥?是宽频的1520还是窄频760? 否则舵机就你说那毛病,然后时间长了舵机还会烧。

网友B:
K8就是这样的,要手动回中。。。

网友C:
一直不明白点了那俩有啥区别,懂的兄弟帮给解释下吧

网友D:
锁尾模式你不动飞机是不会回位的,非锁尾模式只有在安装尾舵机调试才会起作用,这个模式尾桨会自动回中。

楼主:
舵机种类是宽频的1520.没选错
K8非锁尾模式要手动回中,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