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叶和两叶的区别?求教

楼主(2014-02-21):
想问下各位大神,四叶桨的品牌机和两叶桨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四叶桨的P51断了一叶桨,我把对面的另一叶桨也卸掉,改为两叶桨可以吗?动力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那P51动力变态的高了几级.速度会更快.更省电....一般的飞机.理论静拉力足够的情况下.桨越少越省电,速度越快.

网友A:
四叶是为了好看,但是成本高, 动平衡调整难.
从效果来说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叶是为了好看,但是成本高, 动平衡调整难.
从效果来说都是一样的.

如果为了好看为什么有些是3叶呢 涵道的扇叶更多呢  今天长见识啦

网友:
对于模型飞机来说,因为基本都是固定螺距的桨,桨叶数量越多效率越低,函道因为尺寸限制不能把桨做的很大,只能增加桨叶数量来增加推力,但也只能增加到一定的数量,这和电机型号 KV值有关,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增加只会加大电机负担,同时降低推力,这也是为什么函道机相当耗电的原因

网友:
高深理论

网友:
真机为了限制桨的转速,以免桨尖的线速度超过音速,不得不增加桨叶数量以达到足够的功率输出。其实桨叶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为了好看为什么有些是3叶呢 涵道的扇叶更多呢  今天长见识啦

有些像真的桨是三叶,有些像真的桨是四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