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问题,求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2014-02-21):
看上一台500轴距的碳纤四轴机架。求个配置。

机器不航拍,所以不会携带任何云台摄像等东西。要求续航时间要尽可能长15分钟或最少10分钟。

电机看上了3508朗宇700KV的,电调用铂金30A的,飞控用DJI NAZ-M LITE+GPS,桨用Tarot1147碳桨,电池用4S 35C 5100MAH的。

现在问题如下:
1>700KV电机能否用4S电池?
2>如果第一个问题可以用4S的话,那么桨要配设么尺寸的?
3>遥控器最少需要多少通道的?
4>如果,我必须要用4S的电池,那么请帮忙推荐下电机和桨。谢谢!需要那种短身的电机。如果可以不超过XX08就最好了。

网友A:
听说低kv的可以提高续航

网友B:
楼主看来做了很多功课,就这样不错,悬停15分钟没问题。
桨有点小,但500轴距的机架也上不了大寸的桨,大尺寸的桨能提高悬停时间。
模型就是一个坑,现在说不想上航拍,等你玩几天后就想上航拍了,因此推荐至少650的四轴,可以上更大的桨,载重也更大,而价格最多多100元。

网友C:
     每个品牌电机同型号各KV值都会有相应的参数表,不同的KV值支持的电压不同,一般KV值越低支持的电压越大,3508朗宇700KV支持3S-4S电池,4S电池的续航更久。桨的大小选择首先看机架是多大的,不然即便电机可以上15寸的话,你的机架小了要碰桨。标准的500机架最大配12寸桨,异形机架要注意机架后部机臂的间距比前机臂的间距短,以后机臂间距为准。四通道遥控可以实现基本的飞行要求,但考虑到以后有可能用于航拍的话,最好选六通道以上的。不航拍的话,只要机架够轻,2212的电机配3S5000-10000mah的四轴照样能达到长时飞行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来做了很多功课,就这样不错,悬停15分钟没问题。
桨有点小,但500轴距的机架也上不了大寸的桨,大 ...

上航拍的时候会升级650或者680以上的机器。不过,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了。

现在的想法是组个小机器玩玩先,最初想法是450的,但是,一直找不到心仪的450机架。这次找到这个算是比较满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品牌电机同型号各KV值都会有相应的参数表,不同的KV值支持的电压不同,一般KV值越低支持的电压越 ...

说得很仔细,我的问题都有答案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