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SION云台改装技术讨论

楼主(2014-02-21):
之前3D打印了一个云台,用下来觉什么都很好就是自重太重。云台+精灵有1380G。
所以近期又考虑改装另一个云台。在改装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想和群里高手们讨论一下。
云台在各种设定之后,一切工作正常。可起飞之后发现云台在轻微抖动,怀疑可能是原装减震球太软的缘故,买了更硬的减震球换上问题依旧。
云台和减震板也是相对平衡的,是否要按照精灵总体的平衡来调整云台摆放的位置?
之前3D打印的云台就没有这个问题,画面效果超好。

目前问题云台:

之前3D打印的云台

网友:
楼主的增益买了几钱?啥牌子?

网友:
楼主和我的装备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唯独我没有改云台。呵呵

网友A:
荷兰货都到了,我估计还要3天才发货,到手还得两星期

网友:
小巧玲珑,很漂亮

网友:
电机震动问题,检查电机看看是否有震动。

网友B:
有3d打印机还不如和我一样打个摄像头外壳然后装到h3-2d上,稳轻还好看还便宜

网友C:
我也改了 现在飞机震动厉害 云台蛮稳定 请问你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荷兰货都到了,我估计还要3天才发货,到手还得两星期

大哥哪里买荷兰云台啊?链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 现在飞机震动厉害 云台蛮稳定 请问你遇到这个问题吗

我也发现飞机震的比较厉害,估计还是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哪里买荷兰云台啊?链接一下。谢谢

我的是自己建模3D打印的,荷兰云台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哪里买荷兰云台啊?链接一下。谢谢

荷蘭雲台:

http://dronexpert.nl/product/dji-vision-gimbal-2/

加拿大雲台:(買了這台,但尚未發貨)

http://www.rotorpixe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飞机震的比较厉害,估计还是重心问题。

我今天把感度调低 不震动了。基本改造成功了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B:
有3d打印机还不如和我一样打个摄像头外壳然后装到h3-2d上,稳轻还好看还便宜

请问你的蛋蛋无刷云台方案 是怎么弄的 请教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哪里买荷兰云台啊?链接一下。谢谢

新手入门 买了个精灵2  现在烦恼视频抖动太大 同求一个云台链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