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工件该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4-02-21):
请教高手这个工件该怎么加工出来长度10MM   数量较多。

网友A:
不行 会报废 攻M3还有可能壁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会报废 攻M3还有可能壁薄了

是不是不用车床能加工出来呢?

网友:
数量多的话直接用管胚轧制好了

网友:
4.3内攻4MM的牙

网友B:
这东西加工不出来    外4.3内M4螺纹    明显的壁厚不够

网友C:
壁厚如一张A4纸,
我想的方法是先车外圆4.8mm再钻3.5mm再攻丝4mm这样壁厚是0.4mm然后夹住4.8mm的外圆车4.3mm   主要是什么材料·机器精度要好··想必转速要块·刀要锋利容易切豆腐一样的锋利才能进刀不然···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壁厚如一张A4纸,
我想的方法是先车外圆4.8mm再钻3.5mm再攻丝4mm这样壁厚是0.4mm然后夹住4.8mm的 ...

材料是45号钢 最后还需要电镀,这个精度是较高 加工比较困难,

网友:
不是比较困难   M4的丝锥拧过去之后最大直径差不多有4.1-4.15  在理论上8丝左右的壁厚是可以做出来的  但是实际加工有难度哦

网友:
先攻螺纹后车外径,一点问题没有,看你用什么设备做

网友:
就算做出来也没强度。没用哦。

网友:
车4.8mm      钻3.5mm     攻丝4mm      外圆车4.3mm

网友D:
亲,你确实不会看图纸,孔是3.5的,攻M4肯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加工不出来    外4.3内M4螺纹    明显的壁厚不够

亏你还是大校呢,论坛白混了。仔细看看图纸

网友D:
工艺都不太清楚
5.0料下10长
打眼3.5然后攻丝
夹5.0一头车4.8和4.3一端
反过来夹4.8车4.3
这种一般用仪表车就可以完成,开个5.0料的夹头和4.8料的夹头二个。
攻丝也可以直接在仪表车上攻,转速要慢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艺都不太清楚
5.0料下10长
打眼3.5然后攻丝

大哥,我们考虑的是两头的4.3的直径,里面有个M4的牙,牙顶壁厚会很薄。你应该没有加工经验吧?

网友:
这个只能先撤4.8后攻丝,然后再车两头,不然丝锥的牙顶会挤出一道道在4.3mm的表面,车这个时高速小进刀车最后一刀,然后心里咒骂这是哪个刚毕业的孙子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你确实不会看图纸,孔是3.5的,攻M4肯定可以的

你只会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们考虑的是两头的4.3的直径,里面有个M4的牙,牙顶壁厚会很薄。你应该没有加工经验吧?
...

很薄是很薄,关键是5MM料中攻个M4,然后再车削外径4.3,你说能不能加工,你要是先加工4.3再攻丝,这才是没加工经验的人做的事

网友F:
请问楼主,  你每件能出多少加工费  如果肯出加工费 用高精密车床可以加工。(但说实话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 一看就是没有实际经验  理论化的雏鹰)

网友:
做是可以做,要高精度车床,先钻,攻丝,再把M4丝杆拧进去,车床加工。这是细活加工费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你每件能出多少加工费  如果肯出加工费 用高精密车床可以加工。(但说实话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 ...

理论上有这样设计的吗?????明显是二货设计的,改图吧。真要做的话就一次完成,不必调头,也不能调头车。加工步骤为:1 、打中心孔,2、镗内孔,3、铰内孔,4、攻M4内螺纹,5、车一头4.3mm,6、车5mm外圆,7、反刀车另一头4.3mm。8、割断。工艺是复杂了点,但是保证质量和合格率。加工时间也就40-50秒一个,成本一元一个。用2万左右的简易数控车就能够做啦。加装自动送料的一班4-500个好做。难点有2个:1、是车后面一个4.3mm,高速少进刀,别车断了。2、是攻M4内螺纹,要和主轴同轴,别折断了丝攻。

网友G:
嘿嘿,我经常做些看起来无法做出来的东西,有经验了,比如说车0.8丝误差的轴承位。车M6的内螺纹等等。以上工艺中我用了镗孔和铰孔主要是为了保证内螺纹和4.3mm外圆的同轴度,免得最后车4.3mm时车断了。

网友:
咋搞这样个结构件,就算能做出来,没什么强度,

网友:
M4的牙应该只有3.9mm吧·加工应该不难关键是车最后一道4.3外圆选择的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嘿嘿,我经常做些看起来无法做出来的东西,有经验了,比如说车0.8丝误差的轴承位。车M6的内螺纹等等。以上 ...

车M6的内螺纹,高手!!!

网友D:
这个成品报价不会超过6毛。

下料,平头打眼,攻丝,车4.3,掉头车4.3就五道工序,料钱1毛

说一元一个的,人家直接无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成品报价不会超过6毛。

下料,平头打眼,攻丝,车4.3,掉头车4.3就五道工序,料钱1毛

一份质量一份货,你这样做不能保证同心度的。加上现在的仪表车人工都120元一天了。最和算的不是你五道工序分开做,是自动上料的数控车上一次完成,一个人工看4台机床。人工费也就120/4×400=0.075元/个。机床一般2×4=8万元,自动上料改造2000×4=8000一台。加刀具等合计10万。预计半年收回机床成本,也就是每月1.7万左右,人工是3600元一月,房租电费管理费刀具费等3000元一月,大约合24000一月。3万的量折算起来就是8毛一个了。还有0.2毛当纯利润。

你说人工做的话,人工一班平均1200个,共5个人×3600=18000元,设备上仪表车大约1500×5=7500元,每月化费是18000+7500/6个月+3000=22200左右,这样单个成本就是0.74元+0.2的利润=0.94元。

上面数控做的话,机床使用时间不止半年的。以后你就赚钱啦。但是你人工做的话每月都省不了钱。

我一般报价都是算半年要收回机床费的,否则有风险。

网友G:
6毛一个的话,企业不好发展,全人工等费用去掉了,还不如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6毛一个的话,企业不好发展,全人工等费用去掉了,还不如不做。

材料费是不 贵, 但是加工费贵。或许产品废品几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车M6的内螺纹,高手!!!

这次我车了正反M6内螺纹的各5000个。

网友:
怎么没有公差?

网友(2019-02-28):
先攻螺纹后车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