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全指南(固定翼)-此为转帖

楼主(2014-02-21):
相信大多数男人或者说还不是男人的boy,初次进入这个论坛或者其它模型论坛,都被强烈的震撼了,原来心里一直蕴藏着的一个飞的梦想看起来实现并不难。两个月前我就是如此。我上班时一不小心来到这个论坛,心里那个激动啊简直就是无以言表,心里那是心急火燎的,恨不得马上就飞上天。唉呀,我那童年的梦想啊!不过我得买设备啊,于是在论坛逛啊逛,需要什么设备?怎么尽快地做架飞机飞上天?然而越看越发晕。什么是KV值?什么是2S3S?啥叫8060桨?充电器怎么比电池都贵呢?以下文字只针对跟我一样的新新手,入魔不久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在论坛问需要买些什么设备,KV值是越大越好呢,还是越小越好?老鸟们不是不愿回答,而是因为这些问题论坛中以前有很多贴子涉及到了,所以要学会潜水。相信新手在买设备或做机前,看完这篇文章后会解答心中不少的疑问,也省去到处乱翻乱看,常常是看了这篇忘了那篇。或许有很多问题表达不清楚,甚至于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楼主:
设备篇

飞机要上天,肯定需要不少的设备。需要什么设备?必备的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含晶体)、发动机(电动或者油动)、舵机、电调、电池,以上设备是缺一不可。除了电子设备,还需要螺旋桨、舵角什么的,这里首先重点谈谈电子设备。

1、遥控设备

航模用的遥控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和一对晶体。发射的作用是发射信号,让我们在地面通过它可以遥控飞机飞行;接收机的作用则不言而喻,它是接收我们通过发射机发出的各种控制信号;晶体的作用是让发射和接收在同样的频率下工作,不至于与其它发射接收冲突。当你准备买遥控设备的时候,这三样设备一般是配套的,当然你也一定要向商家问清楚,因为有不少的商家卖的只是单卖发射机或接收机。

遥控设备怎么选购,有什么要注意的方面?我在论坛的潜水一段时间,发现
遥控 设备不过就那么几样,国内的就更少了。对于新手入门而言,从性价比考虑,我建议选择天地飞6  2.4G   天地飞7   2.4G   (简称:6\7)这个是六通道或7通道的,目前来说还没有发现假货。 6\7 性能不错,能满足入门至较高级飞行的需要,很多人都是用它,特别是新手。 TAOBAO上天地飞6价格在250元左右,最便宜低至205元,我是两个月前买的,215元。包含一个6通的发射机,26通的接收机。

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有通道这个最为重要的参数,通道即表示几个信号模式,一个通道相对应一个信号,这样说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讲:例如我们常常说的飘飘一般是三通的。那么是用一通道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或者一通道控制方向),二通道控制升升降,三通道通过油门控制电机电机转速。所以新手入门做飞机,至少也是三通的。上面讲到的
6\7 和论坛中一般谈的遥控是比例遥控,还有一种控是开关遥控。这两种控有非常大的区别,价格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以前者为基础的飞机可以称之为遥控模型;而以后者为基础的飞机只能叫遥控玩具。那么什么是比例遥控,形象的说,比例遥控控制某个通道,可以模拟真实的机械操作,比如以控制油门为例,就是大点,再大点,再大一点......最大;小点,再小点,再小一点......最小。控制其它通道也类似。而开关遥控则不行。开关遥控的一个通道只能是开关。类似电灯的开关,无法以比例控制通道。在TAOBAO上有很多200以下的遥控飞机(滑翔机)就是这种开关控。

楼主:
再来谈谈遥控设备比如2.4G的遥控设备,那么此类设备是如何保证两个以上的相同设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2.4G虽然全部是同频的,采用的是码分而不是频分,从理论上讲是不会出现设备干扰的情况。什么是码分呢?我不懂无线电,不是很清楚,但我依稀记得三年前毕业后买的第一个CDMA手机,就是上了漂亮售机小姐的当,她说,CDMA是码分多址的哟,比GSM先进,大概讲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嘿嘿。

2、电机

我不谈油动的发动机,我相信大多数刚入模的朋友大部分是打算从电动入门,既然是电动版,这里只谈谈电机。

目前航模用的电机目前有两种类型:有刷和无刷。现在都流行用无刷,一是因为动力足,二是因为寿命长,三是因为效率高,四是因为也并不贵。无刷是目前的主流,所以这里重点先谈谈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有三根线。没有像有刷那样的一对电刷,故称无刷。有刷电机有一对电刷,使用到一定次数,电刷就被磨损殆尽,于是得更换电刷。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这是它寿命远大于有刷电机的主要原因。无刷效率比有刷高,注意不是指无刷一定比有刷提供的动力强劲。效率高指耗费同样的电力无刷比有刷能提供更大的动力。

有刷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设备,但无刷电机要工作,就必须配有电调,关于电调,下面会讲到。

无刷电机有什么2208240828221806,这个参数不同的厂商是不一样的。对于无刷而言,最为重要的参数就是KV值。

楼主:
再来谈谈遥控设备比如2.4G的遥控设备,那么此类设备是如何保证两个以上的相同设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2.4G虽然全部是同频的,采用的是码分而不是频分,从理论上讲是不会出现设备干扰的情况。什么是码分呢?我不懂无线电,不是很清楚,但我依稀记得三年前毕业后买的第一个CDMA手机,就是上了漂亮售机小姐的当,她说,CDMA是码分多址的哟,比GSM先进,大概讲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嘿嘿。

2、电机

我不谈油动的发动机,我相信大多数刚入模的朋友大部分是打算从电动入门,既然是电动版,这里只谈谈电机。

目前航模用的电机目前有两种类型:有刷和无刷。现在都流行用无刷,一是因为动力足,二是因为寿命长,三是因为效率高,四是因为也并不贵。无刷是目前的主流,所以这里重点先谈谈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有三根线。没有像有刷那样的一对电刷,故称无刷。有刷电机有一对电刷,使用到一定次数,电刷就被磨损殆尽,于是得更换电刷。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这是它寿命远大于有刷电机的主要原因。无刷效率比有刷高,注意不是指无刷一定比有刷提供的动力强劲。效率高指耗费同样的电力无刷比有刷能提供更大的动力。

有刷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设备,但无刷电机要工作,就必须配有电调,关于电调,下面会讲到。

无刷电机有什么2208240828221806,这个参数不同的厂商是不一样的。对于无刷而言,最为重要的参数就是KV值。
KV就是电机的转速(空载)=KV*电压,一般而言KV值越大扭力就越小,KV值低扭力大。所以KV值决定你配什么样的桨,因为大桨需要的扭力大,小桨需要的扭力小。比如AX 1806N,KV 2100。那么它在11.1伏电压下,转速(不带桨)就是2100*11.1=23310转每分钟。KV210011.1伏下适合用5030桨。可能你要问,那么我带8060桨可不可以?转不转得动?回答是不可以,转得动。但你的电机和电调可能马上就要OVER!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带动8060桨,需要更大的扭力,而转速越快,提供的扭力就小。不要问为什么,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决.

楼主:
再来谈谈遥控设备比如2.4G的遥控设备,那么此类设备是如何保证两个以上的相同设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2.4G虽然全部是同频的,采用的是码分而不是频分,从理论上讲是不会出现设备干扰的情况。什么是码分呢?我不懂无线电,不是很清楚,但我依稀记得三年前毕业后买的第一个CDMA手机,就是上了漂亮售机小姐的当,她说,CDMA是码分多址的哟,比GSM先进,大概讲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嘿嘿。

2、电机

我不谈油动的发动机,我相信大多数刚入模的朋友大部分是打算从电动入门,既然是电动版,这里只谈谈电机。

目前航模用的电机目前有两种类型:有刷和无刷。现在都流行用无刷,一是因为动力足,二是因为寿命长,三是因为效率高,四是因为也并不贵。无刷是目前的主流,所以这里重点先谈谈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有三根线。没有像有刷那样的一对电刷,故称无刷。有刷电机有一对电刷,使用到一定次数,电刷就被磨损殆尽,于是得更换电刷。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这是它寿命远大于有刷电机的主要原因。无刷效率比有刷高,注意不是指无刷一定比有刷提供的动力强劲。效率高指耗费同样的电力无刷比有刷能提供更大的动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备篇

飞机要上天,肯定需要不少的设备。需要什么设备?必备的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含晶体)、发 ...

再来谈谈遥控设备比如2.4G的遥控设备,那么此类设备是如何保证两个以上的相同设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2.4G虽然全部是同频的,采用的是码分而不是频分,从理论上讲是不会出现设备干扰的情况。什么是码分呢?我不懂无线电,不是很清楚,但我依稀记得三年前毕业后买的第一个CDMA手机,就是上了漂亮售机小姐的当,她说,CDMA是码分多址的哟,比GSM先进,大概讲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嘿嘿。

2、电机

我不谈油动的发动机,我相信大多数刚入模的朋友大部分是打算从电动入门,既然是电动版,这里只谈谈电机。

目前航模用的电机目前有两种类型:有刷和无刷。现在都流行用无刷,一是因为动力足,二是因为寿命长,三是因为效率高,四是因为也并不贵。无刷是目前的主流,所以这里重点先谈谈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有三根线。没有像有刷那样的一对电刷,故称无刷。有刷电机有一对电刷,使用到一定次数,电刷就被磨损殆尽,于是得更换电刷。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这是它寿命远大于有刷电机的主要原因。无刷效率比有刷高,注意不是指无刷一定比有刷提供的动力强劲。效率高指耗费同样的电力无刷比有刷能提供更大的动力。

楼主:
具体可以看下关于此方面的帖子。(这个问题有异议)那么是不是KV2100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合带5030桨呢?不是!如果电压高了,比如11.1伏比7.4V伏情况下,转速就更高了,扭力会减小,桨需要更小的。反之,电压低,7.4V,就可以用大点的桨。

有没有KV也高,扭力也高的电机,对于模型电机而言,没有!道理很简单,KV也高扭力也高需要更大直径和更长的铜线和更强的磁铁,转动需要更大的电流和电压,功率随之也就越大,电机将会更重,对于飞在天上的东西,重量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不是相同的KV,不同的电机,配同样的桨拉(推)力是一样,理论是一样。但由于做工和技术的原因,很可能不一样。可能某厂商KV2100的电机比别一厂商KV2100的电机轻,扭力也稍大点。但必不可能KV2100的电机比KV1000的电机扭力大!所以,选电机就是选KV。因为电机的KV决定你配什么样的飞机,选择什么型号的桨。

另外,重量也是选电机时要重点考虑的。功率一样当然越轻越好!新手入门选什么电机呢?建议选品牌好盈、翱翔(AX1806N(也称1818,这个电机KV210026002900,建设选2100,因为据说KV21001806N,配5030桨,全油门工作电流也没越过7A,很省电。拉(推)力超过300g,适合做后推或腰推的飘飘,纸飞机,SU-27F22等。别外,买这个电机配一般都送一个桨保护器,一个5030桨。价格55元左右。另外2208系列电机也是模友们经常用到的类型,从KV1000KV2600都有,价格在50--100元左右。

楼主:
3、电调

电调对应使用的电机类型不同,也分无刷电调和有刷电调。上面说到,有刷电机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但并不意味着:用有刷电机做模型飞机可以不用电调,如果没有电调,就无法控制电机工作时的转速。

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刚入门一样,想找身边的现成的设备做飞机,一是省钱;二是一般来讲小城市是买不到设备,只能网上买。所以有很多帖子问可不可以用玩具车里面的电机作动力。回答是:可以,只是动力不足。即使是动力可以,你也得需要有刷电调,所以不要试图用有刷电机不用电调做航模。

上面还说到,无刷电机工作必须要有电调,否则是不能转动的。无刷电调有这样几个功能:一是提供无刷电机工作的低压交流电,电机才能转动;二是现在的无刷电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转换电池电压以供接收机工作。无刷电调工作时有个最大电流值。也就是说,工作时负荷的电流不能超过这个值,超过这个值电调就可能会损毁,所以选电调时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是不是选个大电流的电调一劳永逸,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电流越大的电调重量相应也越大,对于很多小型电动模型飞机而言,等于增加了额外的重量,所以要选适合的电调。无刷电调的价格有高有低,我现在服役的电调为18A,才25元。工作得也满好的,就是重了。新手可以选择个80元左右的30A的电调,能对付几乎所有的机型电机。如果你准备买有刷电调,选择可能不多,TAOBAO最便宜的低至15元,我手里就有一根。

网友:
刚想往下看呢,没有了!讲到电机了,怎么配置螺旋桨还不知道,现在知道一点点了。再往下接着讲螺旋桨的事吧!

网友:
个人认为电机KV值与扭力关系不大,只是转速上的差别,同一个电机,KV值大了,转速高了,电流和最高功率也相应提高。为什么KV值大的电机只能带小桨,因为桨大的话电流很有可能会大很多。我之前玩电房车模就很明显,要跑极速的话,KV值一定要高,电流也大几倍,所以玩车的电调120A才算起步。仅供讨论,请勿喷哦

楼主:
确实是,支持你的观点!车模比空模阻力大许多!尤其是起步时!

楼主:
其实,飞室外机,选电机,KV值大,转速高了,配螺旋桨是要在意的事,小螺旋桨,电流小,功率不变,飞翔时间相应提高,是不是划算些?毕竟飞行时间长些,感受要好!

网友:
这个系列的都收藏。

楼主:
谢谢!为人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学习了

谢谢!为人民服务!

网友(2014-03-25):
楼主继续啊,大家都等着你直播呢

网友:
高手啊,大湿啊。。。

网友(2014-07-17):
没下文拉?怎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