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看看震动情况

楼主(2014-02-21):
给飞控垫了块EPP板,基本没做防震,主要是做电机和桨的平衡,A2208电机, 仿APC 8寸桨。

但我感觉如果硬挂摄像头会有果冻,还是等设备回来看看先。后面那个大跳动是着地了。中间有飞行动作。
accX

accY

accZ

网友:
给飞控买个泡泡大师设计的席梦思

网友:
哦,这个可以有也,怎么看的,教教,谢谢

网友:
震动还可以 。正常范围

网友:
用气泡减震好些

网友A:
不錯, 如果加了減震器波峰會平滑很多, 想問一下, 怎樣做電機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 如果加了減震器波峰會平滑很多, 想問一下, 怎樣做電機平衡?

可能我说得不太合适,电机是返过厂家的,客服都给我做过平衡,感觉一般。我主要是在***头和桨这方面,手上有十几只仔弹头,一个个试。仿APC桨不只要两叶平衡,要做到动平衡。

现在 主要是仔弹头不平衡造成的震动,可能只有X系列的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