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航模动力电池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4-02-21):
请问我的航模电池怎么放电啊?我的是普通平衡充,没有放电功能,用电机放电怕缩小了它的寿命。还有电池放电到多少合适?是不是每次用完就不管了,等下次要使用再来充?

网友:
普通平衡充,b6有放电功能,电池放到每块3.8.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的平衡充没放电功能,那就用电显吧,用电机放,别的我没法了。

网友A:
一般小油门飞机放电对电池没什么伤害。话说,航模电池很娇气的,楼主多潜水学习下吧。一般才入魔的都要搞废几块电池才知道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油门飞机放电对电池没什么伤害。话说,航模电池很娇气的,楼主多潜水学习下吧。一般才入魔的都要搞废 ...

恩恩,谢啦

网友B:
可用一个12V汽车转向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一个12V汽车转向灯放电。

非常感谢,实用!!!

网友(2014-04-06):
用电炉丝啊,2块一节,算好你要的放电电流栽好长短直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