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 M V2飞控做的飞越650四轴飞丢了,郁闷啊

楼主(2014-02-21):
我的NAZA M V2飞控做的飞越650四轴飞丢了。
今天下午,天气略带点雾,能见度不是很好,电池反正都充好电了,就把四轴拿出去飞,带了云台和鹰眼,第一块电池飞下来,第二块电池飞的时候,继续航拍,由于图传发射只有400MW,传回图像显示大概飞到500米,图像有点雪花了,就立即掉头,跟着就没有图像信号了,姿态肯定看不清楚了,就开启失控保护,让自动返航,等了几分钟,仍然没有图像信号,关控,由等了几分钟,还是没有返回,直到等了10多分钟,仍然没有图像,这时心慌了,失落了,飞丢了。这个V2飞控设置了失控制动返航,并且限制高度200米,距离600米,最后到最后图像上去区域寻找了一下,无望,还好,没有听说谁被砸着了的消息。
以前飞的时候,遭遇过GPS被干扰了,GPS被干扰后是不会自动返航的。上次GPS被干扰,好在没有飞远,在附近测试电池续航时间,很轻松的手动操作降落重新校正GPS,就正常了。这次估计还是被干扰了。恰好图传没法传回图像。真的倒霉啊。
这里给模友们一点忠告,一是图传的发射功率尽量大,尽可能的不要飞到传回图像看不清楚。二是,尽量在视距范围内飞,就算没有图像,能看见飞机也能飞回来,实在无法接管操控了,也能看见大概掉什么地方。三是尽量远离会干扰GPS信号的地方。
至于飞控是否需要改进,这个请DJI技术人员自己琢磨,建议改进,让GPS尽可能的不被干扰。

网友A:
节哀,多么痛的领悟。天气不好,向来不出去浪,为别人也是为自己负责。共勉,引以为戒。

网友:
慰问一下,我的全新的nazav2还没有用就出了,因为以前玩过v1版的,对大疆的低端飞控严重失去信心。

网友:
. 最后找回飞机了吗

网友B:
没有地面录像,根本无从找起啊。。可惜了。

网友:
楼主节哀顺变

网友C:
哀默下,干扰的话,真的是防不胜防。请问楼主以前GPS被干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也是V2飞控的飞越650

网友:
慰问一下,心情可以理解

网友:
节哀顺便

网友D:
如果GPS受到干擾即時切回姿態模式還是有救的!
確定GPS干擾 開失控保護、關控都是嚴重的錯誤
還有我也用400MW但怎您的距離怎這樣短
在這只能慰問了!經驗無價!

网友E:
我飞了几百回合也没见丢机,你肯定起飞后没有确认锁定回航点。这样飞的节奏就是悟空也是要离你而去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哀默下,干扰的话,真的是防不胜防。请问楼主以前GPS被干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也是V2飞控的飞越650 ...

GPS被干扰了,LED灯颜色不是绿色也不是红色,有点像橙色,而且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了几百回合也没见丢机,你肯定起飞后没有确认锁定回航点。这样飞的节奏就是悟空也是要离你而去的哦

起飞前肯定是看见LED灯长闪,那就是自动记录出发点的意思,都飞了好多个起落的了,还有个680的六轴,都是这样飞的,只不过,挂鹰眼这种轻型摄像,650四轴就够了啊。就是飞丢的这个飞控,前不久就出现过一次GPS被干扰了,重新校正过的。今天飞丢真是几种几率叠加一起了,首先是自己大意了飞的看不见姿态,另外出发前未确认能否自动返航,如果真是我估计的中途被干扰的话,看不清姿态就是飞步回来了。只有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GPS受到干擾即時切回姿態模式還是有救的!
確定GPS干擾 開失控保護、關控都是嚴重的錯誤
還有我也用40 ...

我的400MW图传发射,距离真的就只有大概500米距离啊,而且还是用的三叶草发射天线,四叶草接收天线。已经看不清楚姿态,无图像传回,根本就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地面录像,根本无从找起啊。。可惜了。

有地面录像设备,没有接啊,图省事。以后还是要用上地面录像,同时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被干扰了,LED灯颜色不是绿色也不是红色,有点像橙色,而且常亮。

几次被干扰是在同一个地方飞的么?是场地干扰还是机载设备干扰呢
我的已经飞了90都起落累计30多小时了,目前还没有出现过干扰情况

网友:
飞出视线外的建议用平板 反正知道往哪个方向去 对准那个方向便是
我用小平板也是400MW的 飞到失控了 图像依然清晰

网友:
天气不好,飞机状态不好,人身体不舒适,这些情况绝对不飞,起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