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miniCP和泉速CP

楼主(2014-02-21):
在论坛潜水好多天了,打算入手一架小直机,看了有关miniCP SCP 6050  H377  HP100 伟力V977等等  因为是学生比较穷,我是打算买个小直机的控还可以飞飘飘机。所以目前有2个选择  miniCP和泉速CP。 请教下各位前辈这两款相比哪个更好?操作,控,。  感觉D7E刷固件加上miniCP切一刀应该算不错了。  但是泉速480全套无刷性价比似乎更高,各位怎么看呢?

网友:
泉速太脆了,还是mini吧

网友:
无刷100和飘飘?风格迥异啊!口味真重。

网友:
这两款都不建议入手,minicp配件贵,泉速摔不得。建议入手FBL100,这款飞机有高频头版本,你可以选择专业的遥控器然后通过连接高频头玩这款飞机,你的遥控器也可以玩其他模型。

网友:
反正我是MINI CP,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些小6通电直里我只推荐你玩橙星的6050跟FBL100,只向你说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台机的后期维护费用很低,比如摔机维修的投入和更换配件的投入都很少,而且它们也都非常耐摔,不容易坏,很适合初次上手的新人飞,并且用D7E刷了给力固件加上高频头都以控制它们,很方便;mini cp也比较耐摔,而且飞起来也很稳,但它的配件比较昂贵,摔坏它要买配件更换的话会花不少费用的,因为这几台小飞机我都玩过,这只是我对这些小飞机的的一点使用感而已。。

楼主:
玩儿飞行发表于2014-02-21 21:40:58
楼主你说的这些小6通电直里我只推荐你玩橙星的6050跟FBL100,只向你说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台机的后期维护费用很低,比如摔机维修的投入和更换配件的投入都很少,而且它们也都非常耐摔,不容易坏,很适合初次上手的新人飞,并且用D7E刷了给力固件加上高频头都以控制它们,很方便;mini cp也比较耐摔,而且飞起来也很稳,但它的配件比较昂贵,摔坏它要买配件更换的话会花不少费用的,因为这几台小飞机我都玩过,这只是我对这些小飞机的的一点使用感而已。。
感谢你的建议  fbl就是伟力922吧? 高频头加飞机加控一套比mini的套机还贵  所以。。。

楼主:
pengxiao327发表于2014-02-21 20:02:08
无刷100和飘飘?风格迥异啊!口味真重。
固定翼霸气  不过好像没直机好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  fbl就是伟力922吧? 高频头加飞机加控一套比mini的套机还贵  所以。。。

买一台好的遥控器对你以后的航模飞行会有很大帮助,我就只买了个D7E,刷了给力固件加高频头现在都能控制很多飞机了,我买了3台小6通外加一台D7E已经差不多2000元了,这些一次性的投入虽然刚开始会觉得很多,但对以后的使用可是很方便的,D7E和D10都是很好的控,有了它们的话它们那些给力固件功能都足够你玩这辈子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好的遥控器对你以后的航模飞行会有很大帮助,我就只买了个D7E,刷了给力固件加高频头现在都能控制 ...

我已经入了mini CP了  O(∩_∩)O    全套620 加练习架   比SCP还便宜~   一个月内练好悬停  然后抛弃练习架~

楼主:
G6.5这个模拟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入了mini CP了  O(∩_∩)O    全套620 加练习架   比SCP还便宜~   一个月内练好悬停  然后抛弃练习 ...

哦,不错啊,祝你早日练成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