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杆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02-21):
对于丝杆的力矩计算,公式是什么,百度不到啊。
举个例子,57步进
电机
112mm长,3n.m,
丝杆是1605,长度500mm,那么丝杆的最大负载时多少啊。求详细计算公式

网友A:
电机在16的直径上产生的力矩再通过一个斜面放大
3n*m除以半径0.08等于37.5牛。斜面放大的倍数是3.14×16/5=10
最大的负载是375牛
请教高手对不对?

网友B:
T型丝杆考虑效率后约为90公斤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