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险些失控炸机 求技术人员指导

楼主(2014-02-21):
报一下配置NAZA V2  miniosd FY680 朗宇3805 好盈铂金30A  花牌4S5100 D10控 499云台挂山狗 柏通800mw1.2g图传

配一张以前的图片

没有录像 太可惜了
事情经过:
今天下午跟朋友们在本地风景区飞 。第二电起飞大概4分钟左右,高度70米左右。 六轴突然向南倾斜、并向南飞。
起飞是GPS模式7颗星。
赶紧打杆六轴有反应~但是还是无法控制~怀疑掉浆了~六轴的移动速度肯快~感觉已经全速了。所以看不清楚是否掉浆。
几秒钟时间·飞出视线范围了~因为南边有几排树。 飞行姿态不是很好~有点跌跌撞撞的。
一出视线怀疑自己打错舵了~索性直接关控(之前验证过失控返航)
OSD显示Ghome
马上追出去  看到六轴向南飞后开始右转向 饶了一个大圈 开始返航· (飞行姿态还是有点跌跌撞撞)
马上又跑回起飞点~ 已经可以看到六轴
但是明显感觉没有回到起飞点~又要向南飞的趋势
突然大脑灵光闪现~把遥控打开~推半油门~五通道开关打姿态模式·接管飞行器·然后再打回GPS
发现飞行器明显没有定点·~
马上大脑又灵光一闪~切回姿态模式·。这个时候再打舵~已经可以控制飞行器了~
平时都是GPS模式飞的~姿态模式不适应·加上还有3级风·~加上刚才跑了一大圈·心跳扑通扑通的~不过姿态模式下已经可以感觉到已经夺回了控制权。
最后安全降落·
落地后~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掉浆~断浆的现象。发现GPS朝向竟然改变了。朝向逆时针旋转了超过了45度。
回来后又一次仔细研究说明书。原来罗盘就在GPS内。
总结:GPS模式下飞控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使返航动作无法完成。切换到姿态后·飞控只参与自稳·才能姿态模式降落。

求指导:请大疆技术帮忙分析,GPS天线在飞行中转向了·会不会造成我这种现象?
也求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原因·吓了一头汗啊~

再加一段视频~之前还在水上飞过呢~哈哈哈· 后怕啊~

网友A:
gps一定得固定好 发现不对劲就切姿态 也好控制 有惊无险 楼主好运气

网友:
gps定点gps的方向不对也没关系的吧,之所以方向一定要对是因为测地磁方向的那个东东被整合在gps模块里了,失控返航的时候才需要认方向的吧?怀疑是1.2g的图传干扰问题,以前就看过不少说1.2g图传干扰gps的帖子。。。。。。。。纯属猜测,勿喷。

网友B:
经验判断丢星可能性比较大~以前穿越涵洞的时候有类似情况,飞出来感觉手感变换很大,过一会又恢复了

网友:
最近naza总出事

网友C:
用的是什么云台?有点抖

网友:
我也有一次别人帮我拿飞机,把GPS朝向弄歪了。起飞前我也没仔细检查,结果飞起来几十米发现不对,往前推发现机器往侧边跑,以为要炸机了,最后也是救回来了。

网友D:
gps都成那样了 必然会出问题~ 罗盘很重要啊 不信你地面罗盘别朝向机头 别校准罗盘 直接飞一下试试

网友:
wkm,naza从不用gps模式的飘过

网友:
图传用的几频道?

网友:
我也出现过 类似的情况,不过我是naza-lite ,实然向右前方飞去,后来救回来。售后回复,有可能是震动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判断丢星可能性比较大~以前穿越涵洞的时候有类似情况,飞出来感觉手感变换很大,过一会又恢复了

没有注意那时候的卫星数·~太紧张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云台?有点抖

X宝上499的云台··呵呵呵 ~~  感觉这个价位很值了·

楼主:
图传用的H频道~~   之前用7频道飞天行者 出现过干扰舵机·  所以改用H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都成那样了 必然会出问题~ 罗盘很重要啊 不信你地面罗盘别朝向机头 别校准罗盘 直接飞一下试试

呵呵呵  不敢试啊~~·   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一定得固定好 发现不对劲就切姿态 也好控制 有惊无险 楼主好运气

这次就有经验了~· 幸好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伤到别人·以后要经常练习姿态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