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收放脚架。轻!简便! 改进·

楼主(2014-02-21):
等550装好了加在550上......为三轴云台做好准备.哈哈..看到某宝的收放脚架我就呵呵了...自己动手,消灭暴力!很好做,做的时候要注意问题1:蜗杆我拆了一个.里面焊线太差```做的话建议多买一个备用.2:蜗杆里插碳杆的时候一定要把蜗杆收起来再插,如果在蜗杆放下状态下把碳杆插到底,在收起时会卡住,...实验结果!3:蜗杆我是单独用一个BEC供电,最好单独供电,电流有点大.                      改进: 。。3mm碳杆强度,抗扭曲都不行,换成2216  3mm的电机

网友A:
成本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钱?

蜗杆39X2  =78,金属座6x2   =12,桨保护器  3,脚架棉   16。。。共110左右,玻纤管都是拆旧机架用的,算的话10元就能搞定

楼主:
呃,竟然不见了。。材料:12X10  8X6玻纤管,金属电机座,3.17的桨保护器,3.0MM的碳杆实心,40G蜗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竟然不见了。。材料:12X10  8X6玻纤管,金属电机座,3.17的桨保护器,3.0MM的碳杆实心,40G蜗杆

感謝樓主無私分享

网友C:
这个蜗杆叫什么名字,某宝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蜗杆叫什么名字,某宝关键词

蜗杆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樓主無私分享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学习

楼主:
这帖子沉的真快。。。下回装上六轴上个视频

网友C:
1,几公斤拉力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几公斤拉力够么?

几十公斤的的力当然受不了,但是起落架放下时脚架垂直于蜗杆,飞机的压力作用对蜗杆只有压力,没有横向剪切力,蜗杆内部齿轮是不受力的。。所以,只要脚架够结实就行。。。前提是脚架放下时竖直

网友:
王者.不归来发表于2014-02-22 08:20:39

蜗杆起落架
留名帮顶,我记得搜蜗杆舵机也可以搜到。

网友F:
额,不知道这脚架怎么固定在机架上,楼主给我方案看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不知道这脚架怎么固定在机架上,楼主给我方案看看好吗

我的是550机架。可以在下板上打4个洞。。休息不要短接内部正负极就行了。。如果的机臂是圆管的,可以用铝管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550机架。可以在下板上打4个洞。。休息不要短接内部正负极就行了。。如果的机臂是圆管的,可以用铝 ...

额,,关键是如何固定到机架上呢?大哥有细节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关键是如何固定到机架上呢?大哥有细节图吗

没有这个图。。蜗杆正上面有4个螺丝孔。你可以在板子上打洞,然后螺丝直接固定啊。。或者热熔胶都能粘紧

网友:
只能说神作

楼主:
人人都能做

网友:
我是新入魔的好吧,当然算神作了

网友G:
我也买了,明天到货,暂时不知怎样固定到六轴上,收到东东再想办法

网友:
脚架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这个要顶

感谢

楼主:
两个共195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明天到货,暂时不知怎样固定到六轴上,收到东东再想办法

如果你是按照我这样做的话。要注意我说的那三点!再补充一个很重要的!3mm碳杆露出来长些,12mm玻纤管往下放一点,保证收起来时12MM玻纤管不碰到蜗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收起来12mm玻纤管会有点抵住蜗杆使之不能收到底,会烧蜗杆的!我的俩蜗杆就是这样废掉的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这个强大!

网友J:
不错不错,看着有点眼熟

网友K:
请问lz哪里买质量可靠?奥翔模型的行吗?或者告知店铺谢谢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像这哥们固定美观,就这样做。谢谢哥们的分享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这哥们固定美观,就这样做。谢谢哥们的分享

客气

网友:
朋友加我QQ:505177004,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固定蜗杆的杆子在碳管里面,麻烦你帮帮忙

网友:
闲逛中~~~~~围观一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lz哪里买质量可靠?奥翔模型的行吗?或者告知店铺谢谢您

就在奥翔买。或者买那种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不错,看着有点眼熟

脚架横杆连接部分是看论坛以前帖子做的

网友:
太厉害了     楼主  希望能做出视频教程    我也想自己弄一个  毕竟便宜

网友L:
蜗杆的行程可以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蜗杆都是90°到180°的 请问行程如何调小啊,为这个行程好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蜗杆的行程可以调么

这个不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大大 請教您 蝸杆式電動收放起落架 哪裡淘來的 六軸可以用?

网友(2014-04-27):
这帖子必须留个脚印,做的时候有个参考,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红圈处是tb关键词“是什么啊?怎么上螺丝固定了啊?谢谢

网友:
做一块转接板,打孔攻丝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I:
楼主将蜗杆内的行程调短点,这样放下的时候有个角度,收起来成水平状态

請問蜗桿行程怎麼調,我現在是90度,想調成80度,請教我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