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机架参数问题

楼主(2014-02-21):
新手,都说f450/550到底是多大,轴距是什么意思,假如四轴450,那每根轴应该是多长,这长度应该怎么算,求详解。

网友A:
轴距是指对称两个电机轴的距离,450对称的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是450毫米……550同理……

网友B:
也就是对角线长度

网友C:
对称电机的电机轴距离就是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