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怎么连接不了调参软件~~~~求解!!!!!!! ...
NAZA-LITE怎么连接不了调参软件~~~~求解!!!!!!!!!!!

楼主(2014-02-21):
驱动已经安装成功 软件也装好了 换了2太电脑都是一样的问题 数据模块绿灯常亮 就是连接不了调参软件 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了 求高人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

楼主:
高人何在? 大师何在?

网友A:
咨询客服吧

网友B:
首先去 \WINDOWS\SYSTEM32\DRIVERS\ 中看看有没有usbser.sys这个文件,有可能你是缺了这个文件,所以一直没装上驱动所至,你上网下载一下这个文件,放到上面的目录里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我一直不知道 我的NAZA 是v2 第一批买的 一直飞四轴 升级6轴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