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帮忙看下大桨还能用么

楼主(2014-02-21):
              下午飞,给别人指路的时候不小心机机向左侧倾斜大桨扫地,炸了DFC的桨夹拉杆还有大桨!!以后再也不分心了。。,大家帮忙看下这个325的桨还能用么,
没其他的伤,就有个小豁口!!

         另求南京滴组织,我自备发电机!!
         我球球22540511

大桨豁口

大桨豁口

网友:
不太清楚。。为了安全还是换掉吧

网友:
南京长空豪情航空俱乐部  的一帮人经常去飞,QQ群找找

网友A:
缝缝补补又3年

网友:
没事,补点AB胶,打磨下 一样用

网友:
补胶打磨再做平衡。

网友:
悬停的话,可以。不过建议检查下 桨夹那边的地方看看有没裂痕。
主要怕射桨。
不过既然都带发电机了。。。换个桨吧。。。20多那种就好了。。。

楼主:
压缩饼干发表于2014-02-21 23:53:54
不太清楚。。为了安全还是换掉吧

楼主:
jk8415发表于2014-02-21 23:55:12
南京长空豪情航空俱乐部  的一帮人经常去飞,QQ群找找

楼主:
Compass发表于2014-02-22 00:02:51
缝缝补补又3年

楼主:
hpuxionghao发表于2014-02-22 00:12:45
没事,补点AB胶,打磨下 一样用

楼主:
gedove发表于2014-02-22 00:15:36
补胶打磨再做平衡。

楼主:
yao帝发表于2014-02-22 00:16:37
悬停的话,可以。不过建议检查下 桨夹那边的地方看看有没裂痕。
主要怕射桨。
不过既然都带发电机了。。。换个桨吧。。。20多那种就好了。。。

楼主:
323202315发表于2014-02-22 00:22:16
继续用

网友:
飞越 那款桨上有FBL的    45元OK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先滴502,然后AB或者环氧

网友B:
用手,试一下,如果抗扭力还够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我就要用,实在不放心,出给我吧,当垃圾扔掉怪可惜

网友:
太可以了

网友:
有暗伤的,受力后两桨变形会有差异。

网友:
能用。你问这问题,说明你还不会什么3D.花操里不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试一下,如果抗扭力还够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我就要用,实在不放心,出给我吧,当垃圾扔掉怪可惜

实验刚性,被掰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刚性,被掰断了。

你用力过大,可惜啊,可惜

网友:
可以用的,450要求不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