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次做小机机

楼主(2014-02-22):
请多多指教

第一次做遥控的,还秒试飞过,测试了一下满油门能有14克的拉力,总重24克,滑翔也还不错,应该能飞吧,可惜 ...

第一次做遥控的,还秒试飞过,测试了一下满油门能有14克的拉力,总重24克,滑翔也还不错,应该能飞吧,可惜 ...

还有女儿小的滑翔机

还有女儿小的滑翔机

2.7V3法拉,7MM空心杯45mm桨,翼展30cm,效率明显不如小的

2.7V3法拉,7MM空心杯45mm桨,翼展30cm,效率明显不如小的

2.7V2法拉的电容4MM空心杯30MM螺旋桨翼展20CM自由飞,超能飞留空时间近一分钟,被小孩抢坏了~~~

2.7V2法拉的电容4MM空心杯30MM螺旋桨翼展20CM自由飞,超能飞留空时间近一分钟,被小孩抢坏了~~~

网友:
做的挺好的

网友:
好精致啊

网友A:
挺好,顶顶楼主。法拉级电容哪里有卖?法拉电容的使用能否介绍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顶顶楼主。法拉级电容哪里有卖?法拉电容的使用能否介绍一二。

X宝搜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顶顶楼主。法拉级电容哪里有卖?法拉电容的使用能否介绍一二。

淘宝有卖,不贵用3节的电池充电10秒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B:
挺好  看看电容去  具体什么型号啊

网友:
不错不错。
顶老资格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  看看电容去  具体什么型号啊

建议用2.7V2F的电容,配4mm空心杯和30mm的桨,翼展20cm,重量控制在4克左右,飞行性能很好的,留空1分钟左右,可以爬升20米以上,用更大的电容留空时间太长容易飞丢,我的小飞机都飞掉了一架

网友:
最讨厌小孩抢!

网友:
真漂亮.我也弄一些 , 有些重的就搞自由飞了

网友:
手工精制,这自由飞翔其实也蛮有乐趣的

网友B:
你这机翼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翼是什么材料啊

吹塑纸,硬的那种

网友:
学习了,挺精致的小飞机。

网友C:
电容放电时间是多少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放电时间是多少秒啊?

2.7V3f,7mm空心杯30-40秒左右,2.7V2F的4mm空心杯60秒左右

网友:
做的很好哦!

网友:
整机重量大概多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