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小白鼠详评

楼主(2014-02-22):
150DFC早已首翻,但是考虑到测试的次数太少,所以未发帖。又飞了一晚,各种调试和测试,应该有个较为详细的印象了。
先说又发现的问题:左右旋转的速度不一致,不过,可以通过TRAVEL调整调成一样。首先,我之前飞的机器主要是B牌流派,NCPX\MCPX\130X手感其实很像,差别只是机器越大,动作越稳越精确,考虑到B牌大机用的是BEAST X,而大多评论BEAST X的动作都是铿锵有力,温柔不足,这跟我的感觉一致!
那就姑且以这种感觉作为基准,文字能表达的有限,这么形容:很跟手,指哪打哪,但是不好做平滑的动作!
----------------------------------------------------

对150DFC进行了多种测试,
1、十字盘手感
     翻滚速率12点,然后试各种EXP和TRAVEL值;翻滚速率再设ALAN推荐,然后再试各种EXP和TRAVEL值。MCPX和130X的推荐EXPO分别是30和40,150设成45-50的时候,手感有点像,不过,不够跟手!后来分析了一下,B牌用的是直线舵机,摇杆舵机反应是直线;而150DFC用的是旋转舵机,摇杆舵机反应是反正弦曲线(有点凸的曲线),所以,EXPO设大一点有一定道理。

    如果要设得跟B牌一样跟手,EXPO则要设成15-25,但是这时需要很多的小碎舵,直观的感觉就是不够好飞!。。。这个结论我很肯定!因为连续飞了12个电池后,感觉有些B牌的感觉后,再飞B牌和华科尔,发现B和华都超级好飞,简直怎么都控制得住的感觉!!!如果飞了几次B牌,在飞150,又感觉很难飞!
    另外一个很大的手感的差别,就是150的感觉很顺滑,不是硬邦邦的感觉。原因不知道,或许是三轴和机体设计都有关系,等待更多人的测试。
2、动力和锁尾
    动力很充沛,比130X用3D桨的弹跳感觉还要好!个人感觉,动力太充沛对于水平不够的朋友,不是好事!PITCH PUMPING时,尾巴少许摆!对应的,我的无刷的MCPX,尾巴不会摆,但是动力不够充沛!
3、旋转
    130X和MCPX都是想停哪就停哪,区别是旋转速度的差别,而且左右旋的速度是一样的。150左旋比右旋快,若陀螺感度调中间,锁尾好一些,但右旋的速度比MCPX还慢。若按照ALAN的设置, 同时把左旋的TRAVEL设90%,右旋110%,这时的感觉跟MCPX差不多,但是锁尾差很多,PITCH PUMPING时 尾巴摆动大!也就是说,要么选择锁尾锁得紧,要么选择尾巴转得快些!这跟变距结构的尾巴差距很大!!!150DFC尾巴最不爽的,尾巴的旋转似乎不是比例遥控(旋转不够均匀)。经多次测试,无可能性将尾巴设得接近130X!!!这一项,130X绝对是秒杀!丝毫没有疑问!貌似坛子还有DX说150是小鸡里尾巴最好的,哪位DX有高招请指教!
----------------------------------------------------
个人飞行感觉,螺距很跟手,十字盘和尾巴不够跟手!悬停和航线飞行感觉更像GCP,3D比GCP好很多(GCP感觉要非常非常多的碎舵处理,相当于无法飞(比如飞倾斜度大的刷锅,GCP的三轴会很多干预,把机体拉平,所以要一直打舵))。。。
国外论坛大多数评论,150比MCPX BL好一些,动作更精确,我个人感觉比较靠谱。。。至于我个人,我的MCPX是练习机,练习机不需要暴力,所以,150不会替代MCPX。。。

优点:动力充沛,声音很好听(沉闷的声音),好的3D性能。
缺点:如果没有比较,貌似没有缺点(根据其他报告,炸几次,只坏十字盘,也算耐炸了)!若比较,不够MCPX跟手、好飞,不够耐炸!

-------------------------------------------------------
目前发现暂无法解决的问题:
1、0度罗螺距的时候,舵机摇臂不水平,不知道是否设计就是这样!更新:这个问题是因为十字盘的大轴承轴向松动,加了502后解决!!!
2、尾巴做PITCH PUMPING时少许摆。
3、左、右旋速度不一致,且旋转速度不均匀。4、十字盘不够跟手,可能是三轴的特性,个人的感觉。

网友:
了解下新一代小飞机

网友:
顶 LZ玩小机玩得很投入啊

网友:
以上为楼主主观看法
看看较客观,国外论坛150 vs B牌,国外飞友一面倒给予150性能超越B牌正评价。。。还有是否卖掉B牌許多讨论。。。
http://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597509

网友:
再补充一个缺点,有风的时候,估计大概三级风吧,金鱼尾严重,感度调小也没什么用。宣传的比较抗风,应该指三级以内。
不过我没飞过其它品牌的,所以不知道其它小鸡是否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