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录制完的视频怎么处理变形?

楼主(2014-02-22):
新入了gopro hero3+. 百度和本论坛都搜索了下。木有发现有关于 这个问题的答案吖。。。
有大神告知么?比如我用adobe pro的话 是不是要找插件,专门处理这种效果的?还有后期视频录制出现的抖动啊,之类的问题,也有插件?

gopro官网的那个软件我下了。。。各种BUG。。。不知道行不行。。。

希望大神告知吖。亲。。。奉献美女图一张。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鱼眼?我就是下载的那个软件处理的啊,可以用啊!

楼主:
小黄人发表于2014-02-22 00:59:34
鱼眼?我就是下载的那个软件处理的啊,可以用啊!
可是好慢啊,而且经常卡住不动。。。郁闷坏了

楼主:
小黄人发表于2014-02-22 00:59:34
鱼眼?我就是下载的那个软件处理的啊,可以用啊!
是不是基本我们的录像是什么格式,他生成的格式就是对应的?

网友A:
自带的软件,一键解决,而且画面不剪裁。

楼主:
366563421发表于2014-02-22 01:03:57
自带的软件,一键解决,而且画面不剪裁。
好的,转好了,看看效果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软件,一键解决,而且画面不剪裁。

自带软件全英文,我去。。。。有什么办法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软件全英文,我去。。。。有什么办法吗
?

先点下面advanced(高级),在弹出的窗口里面找movefisheye(去除鱼眼),再输出就ok了;

网友C:
黑狗3+自带去变形的软件吗,官网能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狗3+自带去变形的软件吗,官网能下到吗,

可以,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
黑狗3 可以去除吗?

楼主:
去除什么?抖动?还是鱼眼?都可以啊,好好看教学视频,官方或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