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4-02-22):
新手请教,刚买的fbl80直升机,通电不起飞时,升降、副翼的
舵机
一切正常,舵机自动回位。但起飞以后,升降、副翼的舵机不自动回位,怎么回事?
是
遥控器
没设置好吗?刚开始接触直升机,请老手帮忙。我的遥控器是新买的14SG,先谢了。

网友A:
什么叫起飞之后,舵机不自动回位,没看明白。,

网友B:
正常,这就是六通机对十字盘控制的特点……

网友C:
检查一下反向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好像3楼的是正解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D:
6通机舵机不会回中的,只能靠你自己打反向舵修复,悬停就是一直在修复舵。做个比喻,如果你打舵想翻过去倒飞,飞机翻到一半,舵机自己回中了那不又把你飞机拉回原来姿态了吗?那是4通锤子机才有的自动回中增稳

网友E:
同样新手来学习

网友F:
你地面拨舵 舵机有动了之后 姿态没变 当然倾斜盘复平 而空中 你舵机动了姿态就变了当然倾斜盘就不会复平

网友:
飞起来正不正常?

楼主:
还没飞起来过,郁闷。。。

楼主:
不会设置,推油十字盘就自己往一边歪,需要调哪个菜单?

网友G:
最简单了,到驰远专区去问他们的技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