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猫改涵道 忙活了大半天 终于完工

楼主(2014-02-22):
下午飞的时候,玩的太暴力,电机给搞费了,XXD真心不行。想想还是不换电机了,跟“歪柳一男”兄甩了个电话商量下,直接改涵道,有个闲置的黑旋风64涵道,直接干上去。涵道连接机身用泡沫胶,然后用卡夫特封面,再用胶棒镀一层,称了下重量,比以前还要轻几十克。明天试飞下看看。

扎带太短,只能用两根这么搞。

扎带太短,只能用两根这么搞。

网友A:
电调考虑放在机体里面不成吗

网友:
应该木问题祝爽飞顶一个.

网友B:
楼猪,这样整效率折扣啊,自己整一个炸掉的涵道机的喷管,或者可乐瓶,喷管的长度是涵道外圈的4-5倍,效果立马~~~~

网友:
5楼的兄弟说得对。再说,涵道用扎带固定很不保险,震动很大的。

网友:
小心涵道飞掉下来

网友:
不坚固,涵道可能会掉!

网友:
我还以为是120的涵道...

网友C:
哥们的小爱猫 哈哈改成涵道了  厉害  首飞一定上视频哦   顶你

网友D:
小小空中直接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考虑放在机体里面不成吗

不太好放,线太短了,只能搞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这样整效率折扣啊,自己整一个炸掉的涵道机的喷管,或者可乐瓶,喷管的长度是涵道外圈的4-5倍,效果 ...

这次要是炸了,按照兄弟的方法试试,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小空中直接分家。。

我也估计会分家,哈哈。不过胶固定的也挺好,泡沫胶 卡夫特 胶棒 上了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的小爱猫 哈哈改成涵道了  厉害  首飞一定上视频哦   顶你

一会就去搞视频

网友:
这小飞猫改涵道,效果有待LZ试飞验证。
我是改高速电机飞,但已经铺尘1年多,最近改了微型的蜗杆收放起落架,还没去试飞。

网友:
效率极低,舵效减弱,滑跑距离增长。

网友E:
过段时间有涵道机出啦,那里要改得这么辛苦啊

         老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段时间有涵道机出啦,那里要改得这么辛苦啊

         老丁

涵道版的飞猫?70级的吗?有木有天捷力的大飞猫的尺寸啊?那个机子改70涵道我觉得肯定好飞  翼展大,舱内空间就是为了4s电池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涵道版的飞猫?70级的吗?有木有天捷力的大飞猫的尺寸啊?那个机子改70涵道我觉得肯定好飞  翼展大,舱内 ...

和飞猫差不多,是90涵道的,翼展1.5米,已经通过测试,正在开模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飞猫差不多,是90涵道的,翼展1.5米,已经通过测试,正在开模啦

最好能有70涵道的  因为飞猫比t_45好飞多了  而且可快可慢,70涵道飞猫的话作为涵道教练机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有70涵道的  因为飞猫比t_45好飞多了  而且可快可慢,70涵道飞猫的话作为涵道教练机还是很好的

现在只有90的,70的话看看以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