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小机王--------BLADE MSR-X-------怎么改无刷?

楼主(2014-02-22):
由于我这里(国外市中心)实在是条件有限,没有飞行场地,再加上工作原因所以只能每天在办公室上对着窗户外面飞(真是可怜的孩子),也就只能飞小鸡,手上有T-REX 100X,BLADE MSRX, BLADE NANO CPX, BLADE MCPX, BLADE 130X 可能受第一架T-REX 100X 影响太深,所以对于六通机都不是很喜欢(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练习,但是又很喜欢电直),感觉很死,飞个航线都成问题,直到后来飞BLADE MSRX ,马上就喜欢上了,T-REX 100X 如果飞到外面去马上就被风刮走。
而MSRX 却能很好的抵抗风力带来的影响,所以现在MSR的出勤率最高,其他的基本都闲置下来了。
买了一些MSRX的配件,也想改成无刷,找不到对应的电调和马达,但是找到一个NANO CPX的,当时也没有多想就马上买下来了,货还没有到,估计能有2天等,现在反过来开始担心了,NANO CPX的无刷电调(免焊)和电机可以直接装在MSRX上面吗?

另外下个月我回国了,有没有一款国内常见的能媲美MSRX的四通小鸡(价格不是问题),并且在国内可以买到配件的?MSRX的配件淘宝上几乎没有....而且论坛上讨论的也寥寥无几。
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回答一下,真的谢谢!

网友A:
msrx这样的小鸡主要图个便宜(我记得是30米吧),飞起来方便,真没必要换无刷或者其他升级的,再怎么升也就这么回事了
抗风方面,msrx比120sr还是差了一截,不过考虑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而且电池和许多微型直机和固定翼兼容,还是不错的选择
飞过各种小鸡,最后发现fbl100其实还是很不错的,msrx能飞的地方,fbl100也同样没问题。虽然看起来大些,但是由于更加稳,反而不需要更大的空间,所以在msrx和fbl100之间,我的fbl100出勤率要高多了 - 冬天,只在客厅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rx这样的小鸡主要图个便宜(我记得是30米吧),飞起来方便,真没必要换无刷或者其他升级的,再怎么升也就 ...

msrx 是四通的,fbl100 是六通。 msrx 单机现在80 米

楼主:
找到一张图片,我买的就是这个电调,他这里说只要直接接上去就行是blade nano cpx的,如果在msrx 上也同样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rx这样的小鸡主要图个便宜(我记得是30米吧),飞起来方便,真没必要换无刷或者其他升级的,再怎么升也就 ...

我的dx7s 遥控能用在 fbl100 上面吗

网友:
我买的时候正好在清仓,30米不带遥控,不过下单时手一抖,买成了带遥控的,浪费了10米。。。
msrx和ncpx主板貌似差别很大 - 没有特别注意过。最近ncpx刚烧了一个mos管,暂时下岗了
fbl100无法用spektrum的控,我是买了他们的六通液晶控,手感很不错,只是多一个控,总觉得不方便。也许会去买一个刷过机的D7,这样所有室内机就都用一台控就可以

网友B:
你看下这个网站,有详细介绍msr x的改装,并有部件销售。http://astroid-designs.myshopify ... x-brushless-install,看上去你买的电调是mcpx用的10A定速电调吧?对msr x有点太大了
不过我个人感觉msr x应该不用改无刷,8.5空心杯可用淘宝上¥8.8的更换。
另外,六通可以把油门/螺距曲线改为四通设置,就当作4通飞了。国内的无副翼四通也是冷门,华科尔的super fp貌似已经停产,hisky有FBL70,九鹰貌似也有个别款。抗风还是6通更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个网站,有详细介绍msr x的改装,并有部件销售。http://astroid-designs.myshopify ... x-brushles ...

谢谢这位大大。我买的是nano cpx 的10a电调,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你看上面这张图,另外四通曲线咋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个网站,有详细介绍msr x的改装,并有部件销售。http://astroid-designs.myshopify ... x-brushles ...

2位都说没有必要改无刷看来msrx 真的没有必要去改了。那我就用在nano cpx 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大。我买的是nano cpx 的10a电调,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你看上面这张图,另外四通曲线咋设置?谢谢 ...

用应该可以用,只不过太大太重,msr x只有30g不到,用3A的电调足以。题外话,这个电调是mcpx的“标配”无刷改装电调。
四通就是把油门曲线设置为单调上升曲线,例如一条上升斜线,表示随油门摇杆上升,马达动力“线性”提升(具体是不是一条斜线,可根据自己手感,也可以设置为先陡后平缓的折线)。螺距曲线应消除负螺距,即只保留六通的正螺距部分,建议油门摇杆最低点保持0螺距或微负螺距,具体需要实机调试。
这样设置下来,操作就和四通一样了,但由于提速时转速和螺距同时作用,动力表现,抗风表现均优于固定螺距的四通机。

网友C:
用其他空心杯电机替换吧,。。。。电调太大,另外改无刷肯定需要主板上mcu引申的油门信号点,得用示波器查找。。。

顺带问一句,能收你的130x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应该可以用,只不过太大太重,msr x只有30g不到,用3A的电调足以。题外话,这个电调是mcpx的“标配”无 ...

太谢谢您的热心。已经决定放弃改msrx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其他空心杯电机替换吧,。。。。电调太大,另外改无刷肯定需要主板上mcu引申的油门信号点,得用示波器查 ...

用其他空心杯替换的意义是什么?
恩。放弃了。
我在国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其他空心杯替换的意义是什么?
恩。放弃了。
我在国外。。。

主电机用用差不多规格的空心杯电机代替,参见楼上某位的描述

网友:
看来没必要大折腾,改装的钱几乎能买新机,况且改装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四通无刷很多,不过华坑儿估计你不感冒,伟力v930是我抢v977时看到的,不过什么时候正式销售谁也说不准,我是在阿里巴巴上面看到的,有自旋优化,无刷动力,楼主看不上就算了,反正v977的表现让我感觉没有第二个选择了,我夜里找到销售人员的号码直接短信求加100买一套,人家可是8架起拍的。

网友:
更换无刷没问题,问题是似乎马达有点大,等等吧,地平线马上出8mm无刷加电调的nano改装套件了,这和rmb也就2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