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开关

楼主(2014-02-22):
请教
     大家在飞直升机时,是否在非定速状况Normal模式中起飞至悬停。然后打开定速开关切换至idle模式,下降时从idle切至Normal模式再把定速开关关闭。回到非定速Normal模式下降。是否这样操作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额,其实定速是电调自带的功能,一般情况是当遥控器设置高于xx%的油门并且为一条直线的时候开启定速,也就是在切到idle模式的时候定速就已经启动了,我的是这样的,不知道其他高端的电调是怎么样的

网友:
KBAR定速时油门过50%才起作用。一般都是以某个油门量为临界点,没有什么物理开关。

网友:
电的定速不懂,据说应该是电调里带了这样的功能,我只搞过油的定速。。

网友:
normal模式可以设置定速也可以不设置定速,如果不设置定速,即使打开定速开关也不会启动定速,如果设置了定速,油门大于50%时定速开始工作。idle模式下油门肯定在50%以上,所以切模式就工作在定速状态下了。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定速开关常开就可以。
电直有缓启动,所以可以在normal模式起飞,也可以直接在idle模式下关hold起飞,而油机是要在normal模式下起飞的,要是在idle下关hold就悲剧了。落地就无所谓了,可以切回normal模式收油门降落,也可以在idle模式下切hold降落。大机建议切hold降落,因为带着动力落地相对比较危险。

楼主:
忘记说明是700油机
     请教5楼(也可以在idle模式下切hold降落)我还是不明白
           能否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明是700油机
     请教5楼(也可以在idle模式下切hold降落)我还是不明白
           能否详细说一 ...

只要你的Hold螺距曲线和idle螺距曲线一致,就可以在Idle模式下切hold,发动机立刻进入怠速状态,用熄火降落的方法落地;如果hold曲线设置与normal螺距曲线一致,就要在normal模式下切hold降落。曲线不一致,切hold飞机瞬间上窜或下沉,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Hold螺距曲线和idle螺距曲线一致,就可以在Idle模式下切hold,发动机立刻进入怠速状态,用熄火降 ...

     我理解了,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起飞、降落只是飞行的某个状态,跟定速和非定速没有直接关系!一般在做3D前,现从NORMA模式下起飞,然后试下各个舵面,确认无误后,切到ID模式,这个时候定速起作用了,油门相对恒定到一个转速上,然后上下大舵量拉油门(飞机蛙跳),试一下是否油门是否为定速模式,否则翻过去就杯具了,飞完后进入悬停然后切回NORMA,
不过我有时候也直接在地面未起飞前就打开ID,降落前也不NORMA,直接切熄火降落,最后一步直接是关闭油门让发动机熄火!这样就不需要NORMA的设置了,飞航线也建议用定速模式!这样稳定
因此,要注意的是,NORMA模式下,螺距曲线应跟ID状态下曲线一样,否则就不能这么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降落只是飞行的某个状态,跟定速和非定速没有直接关系!一般在做3D前,现从NORMA模式下起飞,然后试 ...

精品就是精品。麻烦最后一点      (NORMA模式下,螺距曲线应跟ID状态下曲线一样,否则就不能这么射定!)能否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品就是精品。麻烦最后一点      (NORMA模式下,螺距曲线应跟ID状态下曲线一样,否则就不能这么射定!) ...

螺距线形一样,切ID就没有过激的变化。
例如:通常社定NOM下螺距和油门       -2(0%)、0(25%)、4(50%)、7(75%)、11(100%),
               通常在ID下螺距和油门   -11(100%)、-6(85%)、0(75%)、6(85%)、11(100%)
                   建议NOM下螺距和油门  -11(0%)、-6(25%)、0(50%)、6(75%)、11(100%)

网友: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
3D开关是可以和定速开关连动的吧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