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3D问题,众大神求别笑

楼主(2014-02-22):
新手一枚,练了一段时间,飞航线和四面没问题了,想进阶玩玩,3D玩一发!但是关于什么时候切到3D模式的问题就不懂了。飞的过程中切到3D的话,别人说油门至少要70%,那向上升的那么快也没法控制啊,潜水时看到很多人说油门曲线设置成85一条线就好,螺距V型,那插好电油门摇杆不在最低点自检也过不了啊。。。求各大神解惑.

网友A:
我连四面都还不行,继续努力

网友B:
螺距曲线不是V型的是,要么S,要么一条斜线。其实就是正负12度或者9度就是3D螺距曲线,50%是零度。
还是先去学习一下吧
http://www.cnmox.com/thread-18757-1-1.html

网友C:
真机进入3D模式的时候,遥控器上有个3D开关,拨一下才能进入3D模式;另外真机在调试的时候,当油门摇杆处于正中的时候,螺距应该是0°,也就是说只要螺距调的没有问题,当飞机已经离地悬停的时候,你拨下3D开关对直升机的影响就是会向上一点(假设3D是75%的油门,能离地的油门是55%左右),大概就这意思吧。

网友D:
1、油门和螺距是分开控制的
2、遥控器上有个熄火开关控制动力切断和接
3、遥控器上还有个开关控制3D模式的切换

网友E:
直线油门……

网友F:
油门高无所谓 你螺距=0也飞不起来啊 ^_^ 对码请普通模式 都好了人走开了再开3D(开了旋翼就开始大功率转了)

网友:
看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G:
先飞起来 再开3D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