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丝胶怎么用

楼主(2014-02-22):
都说机架要稳固,最好上螺丝胶。可是怎么上法呢?是点在螺母里?点在螺丝上?还是上好螺丝再点胶?请用过的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呵呵呵。。。楼主想的太多了!给螺丝上点胶,少点一点,点多了有可能你的东西就拆不下来了!

网友B:
太多,拆的时候确实费劲,尤其遇到质量不好的螺丝

网友C:
螺纹头上涂一点点就够了。

网友D:
螺丝的螺纹头部浸入螺丝胶两到三个丝,沾取一点胶就行。

网友E:
一般螺丝胶也叫厌氧胶,防止震动脱落也很好,有多种规格和级别,用颜色区分的,用中性的就可以了,一点点就行了,多了就差不下来了

网友F:
用502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502行吗?
一样行,这个更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