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检通过不了 能不能在LOG中看到是哪个通过不了呢?~

楼主(2014-02-22):
APM自检通过不了 能不能在LOG中看到是哪个通过不了呢?~
求教 APM自检不过
红灯双闪

网友:
有沒有接MP? 應該有顯示的吧……

网友A:
如果 加速计 遥控 罗盘都确认校准了 。你就拿到室外等待就行了  HDOP要小于等于2才可以解锁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 希望能发解锁时的错误提示上来 一起研究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加速计 遥控 罗盘都确认校准了 。你就拿到室外等待就行了  HDOP要小于等于2才可以解锁 如果不是这个问 ...

感谢 我试下, 我在地面站上看不到任何错误信息 所以想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