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N6P的无刷电机怎么绕线

楼主(2014-02-22):
9N6P的无刷电机怎么绕线,   电机为9个磁极,6块磁铁, 全系列里面都没找到,求教高人帮帮忙  感谢

楼主:
我知道了,就是按照9N12P的方法绕就行,没人回答自己实践后成功,并且拉力最后测试提高了35%,我的电机35MM涵道小电机,希望能帮到又需要的人

网友A:
分享给楼主一种3星形暴力绕组。从国外论坛上找到的图。

网友A:
大写字母代表顺时针。这是我自己从绕的8g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写字母代表顺时针。这是我自己从绕的8g无刷电机。

还怎么没这么绕过  这样绕  动力提升如何    原来电机是按照三角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写字母代表顺时针。这是我自己从绕的8g无刷电机。

兄弟,这么绕的好处在哪?9N12P受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么绕的好处在哪?9N12P受用吗

好处我也不很清楚,据说是功率更大,KV更高。。。9N12P应该是不能用的吧。我也不是很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处我也不很清楚,据说是功率更大,KV更高。。。9N12P应该是不能用的吧。我也不是很懂这个。

好的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享给楼主一种3星形暴力绕组。从国外论坛上找到的图。

你好,大侠,那个国外芦论坛地址能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侠,那个国外芦论坛地址能给个吗

不记得了,你用google搜图片应该能搜到。或者搜关键词 9N6P YYY winding

网友(2014-04-17):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就是按照9N12P的方法绕就行,没人回答自己实践后成功,并且拉力最后测试提高了35%,我的电机35MM ...

知道怎技术kv吗?求指导i

网友:
我的浩 马特电机了烧了,也是按9N12P方法绕线的,浩 马特原电机是H2835---9N6P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