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T6 APM飞控两种飞行模式设置方法

楼主(2014-02-22):
      本人用的是很不主流的富斯FS-T6六通的遥控器,使用这麽久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除了设置菜单是全英文的开始上手的时候看说明文档很头大,再就是六通确实感觉用APM飞控通道太少很多功能不能兼顾。如果确定是要航拍有米的话还是直接上最少九通的控吧,免得重复投资,我是穷啊看啥时候攒够了果断换九通的控。言归正传,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模友在用这个控,还是想分享一点使用上的浅见,望大家不要见笑。apm是很好的飞控,那怎么用此控设置飞行模式呢,在不改造的情况下也不需要控制云台的话,我尝试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把五通道模式设置设到遥控的旋钮开关上,可以实现六模式切换,刚好剩余一个通道接飞控七通道可以设置自动调参

      第二种是常用的通过混控的方式实现四模式切换,不进行航点飞行四种模式也够用,可以选四种常用模式,我选的是增稳,定高,悬停和返航。

进入setup菜单

首先设置辅助通道参数

两个通道根据个人习惯选左边两个妞子开关还是右边的SW

设好后进入混控设置菜单Mix

如图,参数默认

      最后连上店面站进行飞行模式设定和测试

增稳模式

定高模式

悬停模式

返航模式

最后这个图改成遥控咋样,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
沙发的旁边 又是通道混控问题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
想改成遥控玩,可行性咋样啊,柴油机履带啊

网友A(2014-06-25):
楼主  太谢谢你了 我刚好是福斯六通的遥控  正在寻找这样的帖子   你的帖子太好了       但是  我看不到你的图   干着急。。。。。能不能把这些图片发给我啊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太谢谢你了 我刚好是福斯六通的遥控  正在寻找这样的帖子   你的帖子太好了       但是  我看不到你 ...

四种模式

网友:
看见了  太谢谢你了

网友A:
楼主 地面站的设置图片也再发一次好吗
z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地面站的设置图片也再发一次好吗
z

地面站飞行模式前四项自己选一下

网友:
好的 非常 谢谢

网友A:
你好  楼主  我设置完之后  使用  在地面站用遥控器操作  只能使用一个 (或者2个)  就是:1  swa和swc都不动默认情况  第六行模式变绿(这个不敢设定,不然飞控的默认模式用什么飞行呢?)  2  拨动swc开关地面站模式上没有变绿  只有拨动swa时地面站上第一个模式行变绿了  也就是只能使用一个模式   请教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楼主  我设置完之后  使用  在地面站用遥控器操作  只能使用一个 (或者2个)  就是:1  swa和swc都 ...

只要混空没错,应该能使用四个模式,地面站模式设置你拨动开关看能不能在四个选项跳动,能就根据使用习惯设置飞行模式就行了,要不然用旋钮开关可以用六种模式,我一直用旋钮

网友:
混控是按照你发给我的图设置的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你说旋钮开关设置   那请教下  1  怎么设置旋钮呢?  2  怎么确定旋钮位置刚好就在某一个位置上  靠经验感觉还是高中低位置和另外的两段开关来设置呢

网友:
用旋钮设置 我摸索搞好了  但是  我觉得两段开关比较有感觉   我试了好几次  就是那个SWC一直设置不好  在遥控器DISPLAY上可以看见拨动SWC开关时蓝色的条柱变化    但是在地面站上却没有变化  拨动swa开关时的反应正常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混控哪一个地方没有设置呢   帮我分析下啦   多谢了

网友A:
找到问题了 你看看我这样设置是不是对      : MIX设置  我把master   ch5  设置成ch6   slave  ch6  设置成ch5  地面站有模式变化了    还没有试飞    等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 你看看我这样设置是不是对      : MIX设置  我把master   ch5  设置成ch6   slave  ch6  设置 ...

有变化就对着的

网友(2014-08-05):
在么,,急求联系方式,你的富斯FS-T6 APM飞控两种飞行模式设置方法  那个帖子图片我看不成,我也是T6,希望得到大神指导!!求联系

网友B:
顶后再学。。。。我打算MWC用富6的,不过只有四个两段开关,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四个两段变成两个三段呢

网友C:
默认一般用什么模式飞行啊?

楼主(2014-09-13):
引用 网友C:
默认一般用什么模式飞行啊?

     一般用增稳模式

网友D(2014-10-29):
我也用的FS-T6,APM,用旋钮切换模式的话,我想从1切换到4的话,肯定会经过2和3,会不会切换的时候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FS-T6,APM,用旋钮切换模式的话,我想从1切换到4的话,肯定会经过2和3,会不会切换的时候炸机?

旋钮开关旁边用记号笔分好,扭快点一步到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钮开关旁边用记号笔分好,扭快点一步到位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再APM设置一下,拨到那个档位了,延迟几秒钟再切换,这样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再APM设置一下,拨到那个档位了,延迟几秒钟再切换,这样可不可行?

延迟不好,关键时刻晚几秒切回来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顶后再学。。。。我打算MWC用富6的,不过只有四个两段开关,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四个两段变成两个三段呢

富斯的6通 虽然看着有4个2段 其实只有2个是用来分别控制5 6
当然你可以把这两个换成3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富斯的6通 虽然看着有4个2段 其实只有2个是用来分别控制5 6
当然你可以把这两个换成3段

意思是从硬件改装?开关换成3段拔的?  试了好多次,没办法混出两个3段的,本想着可以两个2段开关为一组来混成三段的,但好像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从硬件改装?开关换成3段拔的?  试了好多次,没办法混出两个3段的,本想着可以两个2段开关为一组 ...

硬件换…… 很简单的

网友F:
强大。这个控,有失控保护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大。这个控,有失控保护设置吗?

没有

网友G(2015-01-08):
用旋钮控制模式怎么设置啊   一直没看明白

网友:
我也有个这控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旋钮控制模式怎么设置啊   一直没看明白

直接定义一个旋钮为五通道,在地面站飞行模式栏扭动旋钮,找出模式切换的旋钮范围做记号就行了

网友H(2015-03-10):
请问你  苏27 富斯FS-T6怎么混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  苏27 富斯FS-T6怎么混控操作

没用过,你可以下中文说明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你可以下中文说明书看看

有了

网友(2015-08-14):
不错,也在用这种控

网友(2016-03-16):
引用 楼主:
想改成遥控玩,可行性咋样啊,柴油机履带啊

改个油动坦克。

网友I:
有没有福斯T6的说明书,对了,油机的熄火开关怎么设定呢。

网友J(2017-01-12):
这个控能把SWA改成三段吗,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