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的油不出来.

楼主(2014-02-22):
排气管接上面增压管,化油器接下面的管

网友A:
看油管有没有堵塞,另外油针拧紧也吸不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油管有没有堵塞,另外油针拧紧也吸不上油
都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我的油针太高了 高了出油管

网友B:
油箱撞倒了吗?

网友C:
检查:
1:油箱的塞子,有没有漏气;
2:油箱自身有没有漏气;
3:排气管有没有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