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泰世X3之郁闷及十字盘调整

楼主(2014-02-22):
耐不住寂寞,周边不少人上X3了,也淘了一台入手,开苞之!

然后就是有点郁闷了,包装盒子完好,无任何挤压痕迹,但是头罩被里面的部件压瘪了,油漆起壳子,郁闷中,看图

后面变形,完全合不拢,只有胶带固定整形中!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售后?

然后就是装机了,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感觉泰世的轴承阻力都比较大,但是没有出现出顺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最后到了调机阶段,发现手里居然没有合适X3主轴的十字盘调平器,正好前段时间论坛学习到了一个方法,用之,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楼主麻烦照张MB对照卡清晰照,谢谢

楼主:
遥望长空发表于2014-02-22 13:14:18
楼主麻烦照张MB对照卡清晰照,谢谢
刚刚出门了,一个小时后可以搞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出门了,一个小时后可以搞上来!

感谢之

网友:
X3只要按说明书把连杆长短卡好,然后舵机臂水平就OK了,十字盘已经水平了

网友B:
compass舵机?这个是warp360套装的吧,品质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用调很平的啊

网友:
期待爽炸视频

网友:
爽飞视频!!! 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照张MB对照卡清晰照,谢谢

设定卡图片来了,将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ass舵机?这个是warp360套装的吧,品质可以吗?

就是KST代工的,相当于315

网友:
已用500的十字盘调平器改装成X3专用的。装上一看才知道我的眼神是多么的不好。用肉眼看水平还是不稳当。

网友:
用KS的也可以调,我是放在马达上后再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悬停脱手30秒,祝楼主爽飞!

楼主:
魔羯座-修罗发表于2014-02-22 15:37:03
已用500的十字盘调平器改装成X3专用的。装上一看才知道我的眼神是多么的不好。用肉眼看水平还是不稳当。
我先前也是肉眼调,最后想着还是测量一下,结果是非常大的差异!

网友:
十字盘平了未必就能脱控,能脱控十字盘未必平。通常都是如此。

网友:
肉眼调 没压力,装机调机都会很顺利,x3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 不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pass舵机?这个是warp360套装的吧,品质可以吗?

这是X3中国套装版内的MKS DS93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X3中国套装版内的MKS DS93舵机。

请仔细看看图片谢谢

网友:
好机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看图片谢谢

喔,你说的是最后一张

网友:
在二手区看到楼主出ds93和8910舵机了!

网友:
包装是VBAR版本,里面却是MB,有意思

网友:
x3很好飞啊!但是装的时候要费点心思,只要问题有2个,首先是用圆形舵盘和后金属挡板干涉。然后是双推的L臂,使用一个圆形铜套加螺丝,问题是按照说明书从上往下套入的话,滑块非常的卡涩,只能从下往上套入,但是会有点小虚位,虽然飞起来没发现问题。但是能修改一下更好!

网友:
没用圆形舵盘也还好啊,目前没有啥问题,先飞着,有空改圆盘的试试!我的双推L臂装着没啥问题啊,刚开始有一点虚位,把铜套用砂纸磨了一点点,现在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