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乌鸦涂装P51入手,老婆提供资金赞助

楼主(2014-02-22):
    感谢老婆,从开始对我入魔的不理解到支持。哈哈。
    订了老苦的老乌鸦,昨天下单,今天就到货了。迫不及待的拆箱,感觉了一下。今晚可以和儿子一起装机了。争取明早首飞!
    不知道这款下单翼个容易操控,本人只飞过好小子和塞斯纳。

网友A:
入多点桨。。。。

网友:
亮骚了  P-51一直是我的最爱  准备入手

网友B:
建议用3叶桨试  老乌鸦降落和好小子 塞斯纳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3叶桨试  老乌鸦降落和好小子 塞斯纳完全不同

请问用哪种型号的三叶桨,能具体给个规格型号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哪种型号的三叶桨,能具体给个规格型号吗,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11482918
我的老乌鸦和P51买的是这个 老乌鸦装上后 不能装桨罩 这个桨相对便宜 原装炸不起 哈哈

网友:
真靓  没米入 没LP支持

网友:
上单翼与下单翼飞行还是有区别的,飞前重心,机动检查下。老乌鸦飞行叫快点,恭喜LP支持。

网友C:
不喜欢不喜欢~~二战机本身设计就只适合那个时代,现在飞不舒服滴~

网友:
P51漂亮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11482918
我的老乌鸦和P51买的是这个 老乌鸦装上后 不能装桨罩  ...

谢谢老兄。

网友:
不错,祝首飞成功

网友:
51D应该是四叶桨呀

网友:
顶个,我也准备入手一台。这飞机漂亮啊。楼主要找平路好飞场哦。免得落地跳。打浆

楼主:
据说老乌鸦可以收油降落的,确认下啊

网友:
办公室 我飞机 给你点过

网友D:
恭喜楼主入手好JJ 看我首飞老乌鸦

这JJ很喜欢拿大顶哦 呵呵

网友:
如果楼主只飞过塞斯纳或者飘飘的话 建议楼主最好在老鸟带领下飞 要不降落至少必炸桨

网友:
51  大爱啊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不喜欢~~二战机本身设计就只适合那个时代,现在飞不舒服滴~

复古才好玩---------------喷气式刚刚一催油门马上就要转弯,刚刚上天两圈马上就要落地

网友:
哇  飞的不多就要飞后3点  炸得可能性大于 50%  哈哈

网友:
我的老乌鸦是儿子送的,主动把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了。

网友:
漂亮机机,祝首飞成功

网友:
恭喜恭喜!1.1米翼展的那款吧?

网友:
总体感觉可以,飞行性能不用说

网友E:
恭喜楼主 老乌鸦是架好飞机 可惜我的老乌鸦就飞了3个起落就炸机了  哎  水平不够  没有掌握这飞机的性能和脾气  降落的时候开襟翼  收油 失速了  机头向下扎地坠机了 这款老乌鸦 动力一般  起飞要滑跑一段距离中油门起飞  大油门的话直接拉杆会像左偏 电池要塞到机仓最前端用一小块泡沫顶着  降落   首飞最好别开襟翼  转弯后收一半油 对准跑道后  逐渐收油  飞机会逐渐下降  这时候要给小油  拉升杆 飞机前轮落地 尾轮着地  才能松开拉杆  这样不会打桨  祝楼主首飞成功  别忘了发 视频

网友:
同是P51看来区别还是不小 FMS的 起飞滑跑难跑直 但是不容易拿大顶  优雷特的超级容易拿大顶而且天上大油门就抬头,看楼主的帖子 这电机 是1米1到1米25多个PNP 像真机的通用电机 其实就是奔牛电机 超级垃圾 电机卡簧还容易脱落,TB上才卖几十块1个,借楼主位置BS下各家泡沫PNP的飞机 基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 原配电机体积大 力量小,外型是2820级别拉力小于2814,电机安装孔是16,19 不是标准1925安装孔  想换个电机都难。一看PNP才几百大洋其实是配了个垃圾电机 垃圾电调 垃圾 舵机。优雷特配的30A电调 辉盛舵机

网友:
飞是好飞。。。注意起跑油门慢慢加上去,跑直才起飞,降落是难点,容易失速,要带油门降落。。。最好有老鸟带。。。

网友(2014-04-25):
本人也飞这款老乌鸦,可惜首飞飞的有点远失控炸了,修好后,换成11*10的2叶浆,反扭相当大,地面滑跑不走直线,如急于拉杆就左倾失速炸鸡,不急于拉杆,就冲出了跑道。我加大了右拉才可以跑直线起飞,但是也损失不少动力。我也飞FMS1.1米的P47,同样的电机,动力,P47相当好飞,空中可小油门滑翔,不像老乌鸦容易失速。FMS的收放起落架比较垃圾,降落不好,收放就不能回位了,我的起落架现在没飞几个起落就不能收放自如了。请问楼主你的老乌鸦用的多大2叶浆,看似反扭不大啊!起飞滑跑距离长,降落不拿顶值得学习。降落后我还得一直拉杆才能保证不拿顶,起飞也一样给点油门就得拉杆,不然就打浆,楼主是怎么克服这问题的?我的老乌鸦首飞视频,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 老乌鸦是架好飞机 可惜我的老乌鸦就飞了3个起落就炸机了  哎  水平不够  没有掌握这飞机的性能和 ...

降落必须开襟翼,看飞机速度,稍微补油或收油,不然很难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老乌鸦可以收油降落的,确认下啊

可以收油降,我的老乌鸦空中缺相,第3边就滑了下来,主要是控制好飞行姿态,机头略微向下,可以飘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入手好JJ 看我首飞老乌鸦

这JJ很喜欢拿大顶哦 呵呵

本人也飞这款老乌鸦,可惜首飞飞的有点远失控炸了,修好后,换成11*10的2叶浆,反扭相当大,地面滑跑不走直线,如急于拉杆就左倾失速炸鸡,不急于拉杆,就冲出了跑道。我加大了右拉才可以跑直线起飞,但是也损失不少动力。我也飞FMS1.1米的P47,同样的电机,动力,P47相当好飞,空中可小油门滑翔,不像老乌鸦容易失速。FMS的收放起落架比较垃圾,降落不好,收放就不能回位了,我的起落架现在没飞几个起落就不能收放自如了。请问楼主你的老乌鸦用的多大2叶浆,看似反扭不大啊!起飞滑跑距离长,降落不拿顶值得学习。降落后我还得一直拉杆才能保证不拿顶,起飞也一样给点油门就得拉杆,不然就打浆,楼主是怎么克服这问题的?我的老乌鸦首飞视频,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最好原装四叶桨飞 很好飞 我用的APC12*6也很好飞 手上动作要细腻 建议多加练习

网友:
起飞 油门不要太大 慢慢给油 同时带方向舵 保证跑直 屁股抬起后 慢慢拉杆 继续给油 姿态相当好

降落开襟翼 带一点小油 下落曲线要柔和 前轮触地后 关油 保持轻轻拉杆 以免大顶

总之 手上动作一定要细腻 不要想着飞塞斯纳德感觉飞二战像真机

多加练习吧 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