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IMU 高级校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22):
我V2刚到手,调试的时候做IMU高校准时总是提示'IMU温度过高,关冷却很久还同样提示,但校准能够完成。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他说温度过高的时候我总是点确定确定,然后就可以校准了……

累计飞了30多小时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温度过高的时候我总是点确定确定,然后就可以校准了……

累计飞了30多小时了,没什么问题

这么说就不管他了,准备明天试飞,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不管他了,准备明天试飞,谢谢!

请勿模仿啊,后果自负

网友:
我的V1也是这样,无法进入飞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勿模仿啊,后果自负

帮人帮到底吗!

网友(2014-06-30):
让DJI技术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DJI技术说明一下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