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大马达~~求教其参数还有齿轮模数

楼主(2014-02-22):
拆个大马达~~求教其参数还有齿轮模数

楼主:
再上个尺寸图

网友A:
30V能工作多长时间?(允许温升亲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能工作多长时间?(允许温升亲看下)谢谢!

试过5分钟连续,40度左右不变

网友B:
是不是起动电机之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起动电机之类啊。

电动工具中的,老板说是从出口工具中拆出的。

网友:
是不是电批上的啊~~

网友C:
小日本的牌子,万宝至电机,苏州有工厂,国内很多人叫他马步奇,性能你去万宝至官网能查到,上面不是有型号啊
这个齿轮是非标的,变位啊什么的比较专业,我就不咋知道了,你自己量量齿顶圆和齿底圆直径能算出模数=(顶-底)/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的牌子,万宝至电机,苏州有工厂,国内很多人叫他马步奇,性能你去万宝至官网能查到,上面不是有型号 ...

这个型号在官网没有,是个订制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在官网没有,是个订制品

这个型号没有,或许比较新网站没有更新上去
行业内都知道的,万宝至是不接受定制的,所有电机都是标准型号,你只有从现有型号选型
要问我为啥知道,因为我就是这个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没有,或许比较新网站没有更新上去
行业内都知道的,万宝至是不接受定制的,所有电机都是标准型 ...

这样啊
没更新的可能性很低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否是万宝至的了
只是从型号编号规则上看,觉得像

网友D:
以前在磁动力见过相同的拆卸过程   不同的是现在的没有轴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没更新的可能性很低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否是万宝至的了

會不會是已停產的舊型號?所以官網已沒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磁动力见过相同的拆卸过程   不同的是现在的没有轴承了

那个是德昌的,比这个小一圈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动工具和模型上用的9系微型直流有刷电机,功率不小,高速电机。齿轮就不知道模数了

网友:
一般微型直流有刷电机,从小到大,有180,280,380,480,580,775,977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没更新的可能性很低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否是万宝至的了

是挺奇怪的,按理说都量产了不会查不到的。
兄弟你的转速表咋样啊?我一直也想买个,之前想买胜利的,看评价说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德昌的,比这个小一圈

呵呵,我之前就在德昌的,万宝至在直流电机市场是德昌的头号竞争对手,所以知道一点